现在这电池那么烂了吗?1年不到就鼓包了!

楼主(2023-03-13):
去年换的新电瓶车,让店家换的新的20ah的铅酸,本来想坚持到年底换铁锂的,结果这两天一直充不满电,今天还有股味道,估计挂了,赶紧拆开看,已经鼓的厂家老母都不认识了,外壳好像都融化粘成一体的了!

这车我就接送小孩用,每次3公里多点,没什么陡坡,一天4趟12公里多点,连1/4里程都不到啊!

电池超威的,有编码,有二维码,编码看是去年3月12日出厂的,正好一年!二维码扫了下日期一致。这寿命真是无语啊。

好在还是保修内,这两天直接去换新,再坏就换铁锂了

网友:
充电器没用错吧?我之前的忘记拔充电器了,充鼓了售后不给换。

网友:
   都是猫论惹的祸 !

网友:
很大的原因是充电器的好使  鼓了没售后了吧

网友:
是你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
我也怀疑你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
上次买个电动车,电瓶,充电器也是这家店配的,用一个月出问题,不跳灯,电瓶充出了酸味,推到店家,店家把电瓶,电瓶车,充电器厂家约了一次,谁也不承认,店家也想耍赖了,后来报了工商,一开始想退车,工商也不让退,只说协调换电瓶,不然自己去起诉吧

网友:
我正想换一部能安装20A电瓶的车呢

我的12A电瓶,放不下20安的电瓶,里程短,只能换车

网友:
超威这个是垃圾,我家的和你一样,五只全涨了,去店买电池,一大堆这个电池涨的。
超级垃圾威

网友A:
辣鸡   好多电池 都这样

网友:
我用旭派,没鼓过

网友:
过充了,充电器加定时器一组电池用三年…强撸模式也可以用两年…过放几次就换吧…你这个是过充了…

网友:
国家号召生二胎,电池也要及早怀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辣鸡   好多电池 都这样

起鼓的原因很多都是充电器的原因 不是电池的事儿

网友:
老老实实上铁锂吧

网友B:
我一直都是用充电器加时间控制器,宁可亏一点,也不要满了

网友:
楼主把充电器发上来看看,最好能拆开看看

网友:
我车超威一直不会鼓,换了很多组了,基本一年一换,现在想想应该是超威普通版降级了,以前的普通版相当于现在的金超威,现在的普通版相当于以前的售后,主要是续航不够

网友:
100%缺水导致的不转灯烧化了,铅酸最好充电器配个定时器再用,不然半年一过内部轻微缺水充电器高恒压电流下不来一直不转灯就会挂,除非那种好一点儿的带定时器的充电器,长时间不转灯定时后自动终止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都是用充电器加时间控制器,宁可亏一点,也不要满了

嗯 我那个电摩就普通充电器配个定时器,电池n年了也没鼓过,其实电池早就缺水不转灯了,如果不用定时器插上1晚上电池就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