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sm2258xt的休眠功耗

楼主(2023-03-13):
最近给一片SM2258xt开卡, 是msata接口,然后用jms587转usb, 但是休眠电流总是有0.05A,一直都是0.05A, usb退出也是0.05A,
我用其他的MSATA硬盘休眠是都是0.00A, NVME硬盘转usb休眠也是0.00A,
因为要7*24小时待机,所以总觉的不爽, 好像是T1150A固件,  有谁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 知道怎么回事吗???

量产时cpu clock , flash clock选项都没有钩选.    DIPM, HIPM我试下来没什么用.

网友:
感觉是睡眠模式没打开,硬盘不休眠?

楼主:
我钩选sleep了, 闲置状态是0.07A电流,休眠是0.05A电流,如果指定cpu clock的话就是一直0.12A的电流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的解决

网友:
留个记号   看看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开卡工具中有个选项: support device sleep  ,但是根据经验来看,很多板子都对这个功能进行了阉割,就是说:固件勾选了,但是板子上的元件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