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分享intel dc d3600 1TB 固态拆解图

楼主(2023-03-13):
昨天准备把一个健康度只有80% intel s3500 600G拆了做U盘的,很多坛友建议留着继续用,今天分享一下intel DC D3600 1TB的拆解,这货是好东西,安全性很高,可惜的是发热量巨大,我都在上面加个散热风扇才行,而且只支持pci-e3.0 *2,速度也不太快,做工是牛呀,双主控,像本书一样

网友A:
这货是双主控,温度还是很高

网友:
企业级的  就是不一样

网友:
英迈最后还是踏实作死了~

网友:
这PCB有意思,软硬结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货是双主控,温度还是很高

企业盘,本来的用途是放在服务器机箱内,有风道有暴力扇吹着,所以温度可控,家用环境很难满足这样的散热,企业盘翻车很多都是因为温度太高热死了主控或者其他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企业盘,本来的用途是放在服务器机箱内,有风道有暴力扇吹着,所以温度可控,家用环境很难满足这样的散热 ...

可是家用的读写量没有服务器高吧

网友:
的确INTEL 的固态很多是主控先挂的。

网友:
前几年拆过这款,当时没经验,整个板子直接上加热板,结果电容炸了,BOOM!!!

记得先用烙铁把那个电容拆下来,否则风枪一吹,是个小型炸弹。

网友:
Intel的固态做工好,板材厚,而且高温锡,拆颗粒最好上恒温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家用的读写量没有服务器高吧

没有,但是很多企业级主控是你啥也不干就很热,有点读写温度更高

网友:
做工再好没屌用,看看闲鱼,intel的坏的忒多,莫名其妙掉固件,p4500 15.36t亲眼见过3个掉固件了,s3610 1.6t 在手上坏掉的

网友:
不孬,还是企业级固态舍得堆料

网友:
高级货就是不一样

网友:
企业盘发热大得吓人,我的电脑有4个风扇的情况下,小海豚8T插在第二条PCI-E X16的转接卡上,啥也不干都近60°,连续拷大文件能飙到85°,不加个风扇直吹怕热死。

网友(2023-07-13):
这不叫双主控,裸die的那个芯片是拆分通道用的,把x4拆成2x2,双端口嘛

网友:
接触的服务器intel SATA SSD,u.2 nvme SSD盘很多,但是拆开内部结构还第一次看到,长见识了。

网友(2023-09-07):
引用 网友A:
这货是双主控,温度还是很高

额..别看到就来...这是单主控铁盖是主控,接口近的是SAS桥

网友:
服务器级别的盘果然是不一样,看着做工就精细。还有大粒的掉电保护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