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谊华代工的Silverflo858D-IIm内部电路板

楼主(2023-03-13):
之前一直想买一个热风焊台,在坛子里看到有谊华的焊台拆解,不过有点小贵,本人只是一个小白,就想搞台入门的先玩一下,结果搜索到谊华代工的Silverflo858D-II,想着应试不错,不过到手后就后悔了,电源线和热风枪都是不可拆的,还轻飘飘的,拆开一看,就是一开关电源,最后还是退了,请教一下坛子里的兄弟,这样的结构与有变压器的哪个更好些!

网友:
热风焊台有鼓风设备啊,怎么不多拍几张

网友:
热风又不怕漏电影响,变压器不过是提供运放工作电压而已。我认为开关电源用这里没啥错的

网友:
这个看上去做工还不错,比大部分TB上卖的858好一些。

网友A:
做工不错的,使用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的,使用效果如何?

退货了,又买了一个卡萨帝的,带变压器的。。。

网友B:
带变压器的不见得比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变压器的不见得比这个好

不会吧,不是说开关电源的容易坏吗。。明天我把那个卡萨帝的解开看看

网友:
没用过热风枪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

网友(2024-08-14):
一个热风枪要什么变压器啊!就算焊台也不见得比开关电源好,现在最牛逼的焊台都是开关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