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加6S2F 8GB优盘,是单通道还是双通道?

楼主(2023-03-13):
如题,chipgenius检测结果是4CE/单通道,但是拆开看是双贴,正反各一片TH58TAG6S2FBA89,困惑了,请问6S2F单片到底是多大容量?

网友:
查了一下ID为98D5D02276D5的楼主的颗粒,2CE/片,每片容量4GB,两片组成4CE共8GB的容量,应该是通过跳线修改了CE顺序变成单通道连续CE

网友:
TH58TAG6S2FBA89  单颗4ce 8G,双贴正常是2ch/4ce共8个ce 16G。

你这个应该是2片各缺一个通道的6S2F,拼成了一个8G的优盘。

网友A:
明显是2个残废片,都炸了奇数ce或偶数ce,只能组单通道4ce了,我也买过这种的,坑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2个残废片,都炸了奇数ce或偶数ce,只能组单通道4ce了,我也买过这种的,坑爹啊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4455-1-1.html

我也这么搞过,废物利用而已。

楼主的这片,把第二颗翻转180度,应该能开2ch/2ce。

网友:
厉害了!废物利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4455-1-1.html

其实有一点忘说了,就是估计板子有一面应该有缺陷,只能识别奇数ce,所以才这么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一点忘说了,就是估计板子有一面应该有缺陷,只能识别奇数ce,所以才这么干的 ...

不是板子问题,是颗粒问题。板子出问题的概率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板子问题,是颗粒问题。板子出问题的概率极小

我的意思是,因为板子的一面有问题,只能识别单数ce所以卖家才设定为单通道4ce,之前我在闲鱼收的坑爹903板子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板子问题,是颗粒问题。板子出问题的概率极小

这种闪存颗粒是不是拆焊时不耐高温所以损坏了一半ce?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闪存颗粒是不是拆焊时不耐高温所以损坏了一半ce?

据我的个人经验,xS2F确实有不耐高温的情况,我也曾吹炸过2颗7S2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