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速热水龙头

楼主(2023-03-13):
一直不知道速热水龙头内部结构,今天有机会拆了一个,比较简单。奥克斯牌,标签塑料板已取下

楼主:
里面好多电路,应该是显示温度,控制电源通断

楼主:
边盖就是螺纹,一拧就开。有个巨大的触点,好像是有机构推动。加热就是一个热得快。

楼主:
3000瓦,用料还可以。

网友:
发现某处烧黑了。。。

网友A:
这不就是一个内置热得快嘛。。。

网友:
这玩意儿触电风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一个内置热得快嘛。。。

原理就是内置一个热得快 有过压 干烧 防电保护

网友:
谢谢分享,这玩意儿电流太大,那个触点容易坏

网友:
总是感觉这个不安全

网友:
有的热得快不止3000W,有5000W的,洗澡的都在7000W以上,快速出热水

网友:
这都是大功率的用电设备啊,还跟水源密切接触,危险度挺高的。

网友:
这种热得快直接加热的电热水龙头真心不敢用,安全系数太低了。

网友:
看起来受潮了?安全系数不高啊。

网友:
总感觉这东西不太安全

网友:
要买小厨宝那种,比较安全

网友:
感觉快速出温水,有漏电保护插头,漏电就断开。

网友:
显示面板都进水了,万一漏电就不好了。

网友:
本来就是大功率,又和水接触,,更没有国标,,真的不敢用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