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电源电路看不懂,请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2023-03-13):
自己的一块Mastech M890D万用表,好长时间没有用了,现在找出来想带到单位去用,结果发现解散电池开机无显示,拆开看了电源部分没有电压输出。本人电路基本小白一枚,在网上找到了电路图,电源部分看不懂,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这表电源部分工作原理,谢谢了。

开机瞬间IC6从哪得电?Q5有如何导通?

开机瞬间IC6从哪得电?Q5有如何导通?

网友A:
开机前C20充满电,开机后C20通过D5给IC6供电,Q5导通是C20高电平驱动IC6 1脚输出高电平,然后Q5导通,输出电压,大致过程是这样的。

网友B:
358运放有8条腿,两条腿没画出来,那两条腿就是一个电源一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前C20充满电,开机后C20通过D5给IC6供电,Q5导通是C20高电平驱动IC6 1脚输出高电平,然后Q5导通,输出 ...

多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8运放有8条腿,两条腿没画出来,那两条腿就是一个电源一个地

多谢!

网友:
这是个延时关机电路,先跳过看表能不能开机,如果能开机再检查这部分。

网友:
本质似乎就是一个普通的模拟稳压电源,只是用了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