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公牛魔方插座UUB122为啥不能工作

楼主(2023-03-13):
收到一个不工作公牛魔方插座老款UUB122,开机就是不工作,待机功耗是0W,(对比另一个正常待机功耗0.15W左右),以为简单,更换主控OB2571一样,还是不工作,待机0功耗,测量300V正常输出,变压器,测量也正常,没短和断路,接着更换桥与二极管一样,其实没几个零件,不明白,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不工作,功耗为0?谢谢

补充内容 (2024-8-5 15:39):
前几天突然就修好了这个公牛USB插座,原来是OB2001同频整流稳压IC烧了,短路,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A:
芝麻粒大小的电阻也检测过了吗?一般主芯片烧掉了,会同时带走一些电阻,有些坏掉是看不出来的,比如说电阻值变化,只有测量才能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芝麻粒大小的电阻也检测过了吗?一般主芯片烧掉了,会同时带走一些电阻,有些坏掉是看不出来的,比如说电阻 ...

现在还与初一样,没待机功耗,我估计原来的芯片可能都没坏的,芯片其实换了几个,还是一样,所以才怀疑其他问题

网友B:
检查启动电阻和芯片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启动电阻和芯片供电

多谢,刚测量发现供电VDD在9-12V跳变,是不是那个变压器有问题,整流二极管换过一样

网友:
这种插座很头疼,贴片的电容电阻比米粒还小

网友C:
请教比米粒还小大电阻怎么焊下来

网友(2024-01-28):
gnvuu2126,有5V,继电器不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比米粒还小大电阻怎么焊下来

热风枪吹吧

网友:
先跑下电路看看,然后挨个测

楼主(2024-08-05):
前几天突然就修好了这个公牛USB插座,原来是OB2001同频整流稳压IC烧了,短路,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2024-12-15):
引用 楼主:
前几天突然就修好了这个公牛USB插座,原来是OB2001同频整流稳压IC烧了,短路,更换后,一切正常! ...

应该是OB2005吧

网友:
应该是OB2005吧?

网友:
哪位大神能告知这6脚的开关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