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小糸 mi给nissan代工汽车led驱动器

楼主(2023-03-13):
看着简单其实复杂的led车灯驱动器,比较小巧
采用卡扣设计,背板为铝壳同时充当散热器,使用一颗max16883 自动升降压,输出为恒流模式1.2a,实测4.9v就能输出点亮led,电压稍微高一点就能达到正常亮度,20v也能正常输出。

下面厂家介绍
最大程度降低BOM,用于宽输入范围、高亮度LED驱动器,节省空间和成本
+5V至+65V较宽输入电压范围,提供最高65V的Boost输出
集成高边pMOS亮度调节MOSFET驱动器(可单线连接至LED)
保护功能和较宽温度范围提高系统可靠性
短路、过压和热保护
故障指示输出
-40°C至+125°C工作温度范围
产品详情
MAX16833可配置成boost、buck-boost、SEPIC、反激和高边buck拓扑。亮度调节驱动器设计用于驱动一个与LED串联的外部p沟道管,提供较宽的亮度调节范围。该驱动器能够以较高的PWM频率切换LED电流的通断,不会出现过压和欠压状况。除了PWM调光外,IC还可以通过ICTRL的直流输入提供模拟亮度调节,IC在LED串的高边检测LED电流。

通过RT/SYNC与地之间的单个电阻设置开关频率,工作频率范围为100kHz至1MHz,当外部时钟信号电容耦合至RT/SYNC时,IC可以同步到外部时钟。MAX16833/MAX16833C可以对开关频率加抖实现扩频,MAX16833B/MAX16833D则提供误差为2%的1.64V基准电压。

该系列IC工作在5V至65V较宽的供电范围,内置3A吸入/源出栅极电流的驱动器能够在大功率LED应用中驱动功率MOSFET。其它功能包括:故障指示输出(/FLT)用于短路或高温报警,过压保护检测输入(OVP)用于过压保护。高边电流检测配合p沟道亮度调节MOSFET,允许LED串的正端短路至输入电源正端或负端,不会损坏器件,这也是该系列IC所独有的特性。

网友A:
没想到这玩意这么复杂,如果是新式的组合灯,估计更复杂,类似的打了转向灯灯组自动偏转功能,估计也得有独立电路

网友:
汽车用电路看来都是以安全可靠性为前提,必须要有可靠性,否则可能会出人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这玩意这么复杂,如果是新式的组合灯,估计更复杂,类似的打了转向灯灯组自动偏转功能,估计也得有独 ...

这还只是一个灯的驱动,汽车有两组前灯两组后灯,前灯还分日行灯,装饰灯,近光 远光,有些还有流水灯,这类驱动非常多,瞬间明白去年汽车芯片荒事出有因了,没拆之前还以为是论坛上那种一串led 并联一个电阻欺骗发动机电脑,

网友B:
我不太确定是“小系”还是“小糸(mi)”......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还只是一个灯的驱动,汽车有两组前灯两组后灯,前灯还分日行灯,装饰灯,近光 远光,有些还有流水灯, ...

串并联加电阻的也有,好像五菱有款面包车的后高位刹车灯就是一片电路板串电阻,好像是五菱宏光,记得有坛友拆解维修过

网友:
看似简单,实际上包含了多功能,大功率,高可靠性!

网友C:
随便一个驱动都这么复杂,就为了给LED恒流,感觉家里的LED灯应该很少有这么复杂的驱动吧

网友:
这个读小(si),代工厂一般是斯坦雷或者希克斯,都是日本工厂。知道日本人怎样收割中国人吗(把利润转移出去),电路板上这层蓝色的胶水,工厂采购价是2000左右每升

网友:
这个是小糸mi吧。不是系

网友:
感觉车规级的产品,就是要比日常用品高一个等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还只是一个灯的驱动,汽车有两组前灯两组后灯,前灯还分日行灯,装饰灯,近光 远光,有些还有流水灯, ...

那不就是俗名叫解码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随便一个驱动都这么复杂,就为了给LED恒流,感觉家里的LED灯应该很少有这么复杂的驱动吧{:01 ...

以前家用的保护、安规电路齐全的隔离式LED驱动器电路也复杂,现在非隔离的能省就省只保证功能正常,反正便宜坏了就换。
车用的对电源抗干扰能力要求很强,汽油车有高压点火电路,12V电源上的干扰很大的,发动机启动的时候电压又会掉得很低,车载设备12v输入上用的元件耐压少的要35v以上,有的设备又要求有自检和通讯功能要接can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确定是“小系”还是“小糸(mi)”......

我眼花看错了 是小mi 糸

网友:
“小糸(mi)”专门做汽车灯的

网友:
小糸不是小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