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七彩虹240G M.2电脑不认开卡过程…………更新中

楼主(2023-03-13):
大神们指点开卡就可以救活
然后就开始了救固之路,先下了FlashMaster,但是好几个版本都提示更换服务器,不管新版旧版都是,然后就用在线版但是没看到ID

然后就下了一堆一个一个试

但是都不行,最上面Port那儿就是不显示

大神们还有办法没???再下再试???
还是我短接有问题???
感谢感谢

或者下面这么多哪个能用?

---------------------------------------------------------------------------------------------------------

3.15
弄了半天短接错位置了

短接磁盘管理认到1G,但是又出现新问题,WIN7开卡软件不认盘,WIN10可以

换WIN10 但是下载的B16A全部刚点就提示Not MPISP Mode (1B) fanallen

然后就试之前下的,只有SM2258MPTool_IM3D_Q0815A还走一会,最后报错

是不是还是软件版本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23-5-26 10:23):
感谢大佬们的指点!!!
@bojipc,@bhzhangyu
之前专门买的盒子,以为必须要用USB,改插主板上一次过!!!图片见最后

网友A:
看起来像是B16,用B16那几个试试
短接不识别有可能是板子坏了

网友B:
看颗粒丝印是英特尔的B16,但具体还是以颗粒ID为准。
不过版本对不对,起码是能读出来ID的。先短接识别看ID。

网友:
按照楼上大神们指导的方法做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颗粒丝印是英特尔的B16,但具体还是以颗粒ID为准。
不过版本对不对,起码是能读出来ID的。先短接识别看ID ...

短接接电脑磁盘管理里只有这个,没有1024M
B16的也试了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B16,用B16那几个试试
短接不识别有可能是板子坏了

你好,是短接这个吧,磁盘管理里出不来1024,只有个空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是短接这个吧,磁盘管理里出不来1024,只有个空个

你肯定短接没成功,正常会提示安装新硬件的

网友B:
用的什么转接卡??
短接点应该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转接卡??
短接点应该是这个。

就是这儿短接了,但是又有新问题了

网友B:
这么一说,看来你这颗粒并不是英特尔的,自动识别的是镁光的,那你就在那4个里面任意选一个开就行了。

网友:
大神的意见很中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一说,看来你这颗粒并不是英特尔的,自动识别的是镁光的,那你就在那4个里面任意选一个开就行了。 ...

你好,Q0815的还能走一会,B16的完全不走

网友A:
Q0815是58H的工具,用这个干嘛!!

话说开卡整套流程你清楚吗?看着就像直接连电脑然后就点开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Q0815是58H的工具,用这个干嘛!!

话说开卡整套流程你清楚吗?看着就像直接连电脑然后就点开始啊 ...

图上那么多个B16A全部刚点就提示Not MPISP Mode (1B) fanallen,有的不不认1024M,流程应该差不多,这几天我看了没十篇也差不多

楼主:
这帖子几天以后就不能修改了???

网友:
2258算是非常好开的固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