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40000mah充电宝芯片这个温度离谱不

楼主(2023-03-13):
某宝撸的免焊接充电宝,到手测试之后芯片热的离谱;靠近主板那个弹簧居然被烧的没弹性了(仅仅几分钟)!才充几分钟芯片就热保护关机,直接退。
标称22.5W,实测15W左右。

网友A:
如果是芯片传过来的温度能把弹簧退火,你认为那些焊锡还能健在?弹簧退火温度500多,焊锡熔点200多,显而易见是这一个电池与另外几个电池不均衡,对其放电造成。造成芯片发热的主要原因是电池电压过低,效率过低。这么高端的仪器你上了,万用表你却不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芯片传过来的温度能把弹簧退火,你认为那些焊锡还能健在?弹簧退火温度500多,焊锡熔点200多,显而易 ...

你想多了,首先我没有说是芯片热量传到弹簧才变形,是你想象力够丰富罢了!我只装了一颗21700(30C),故不存在啥不均衡问题;电压低?显示88%电池就没电?至于万用表我认为目前并不需要上

网友:
不管什么原因,这个充电宝恐怕不能用

网友:
那个表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网友:
弹簧的什么,都是沫子!
大电流,还靠焊接!

网友:
福禄克真不错

网友:
检测的设备精良。

网友:
这个可以做暖手宝了。

网友:
充电宝都是浮云,热成像才是真爱

网友:
四万毫安时的容量,使用场景比较少吧,日常出门需要充电,一个充满一次的充电宝就足够了,还便携

网友:
表是好东西,不过这温度确实有点夸张啊。

网友:
我撸的是18w的 足瓦 发热 但绝对没你的温度高

网友:
电池两边的夹片都是铁的吧?导电性不好,大电流下电压降大,量一量大功率下芯片端的输入电压多少,电能可能都浪费了。

网友:
这个成像仪高端啊

网友:
弹簧这么怕热呀

网友:
热成像,羡慕。这温度感觉太高了吧?

网友B:
sw6208方案输出20w左右不会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pcb布线和散热不合格,22.5w电池端电流按3.7v均压算已经6a了,用铁弹簧肯定扛不住,另外楼主貌似只用一只电池去测试也是电池弹簧烧变形的原因之一,一只电池所有电流都由一组弹簧承受,所以才会变形,如果把电池上齐了应该勉强可以应付,总之这种山寨套件最好别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6208方案输出20w左右不会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pcb布线和散热不合格,22.5w电池端电流按3.7v均压算已经6a ...

分析的有道理,已经退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