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天美时TIMEX万年历石英手表更换电池及调整

楼主(2023-03-13):
给朋友的timex换个电池。换电池很简单CR2016的,调万年历稍微复杂一些,主要是没有说明书。timex主页上也没有调整方法,最后在一个国外论坛找到的,分享给大家参考。手册上电池寿命7年,换完电池调好了日历几年不用管日历了,挺方便的。
万年历手表不用调整大小月也不用调整闰年,使用起来很方便。更换电池后要重新调整日历。
先上个GIF,调整后检查年份,可以看见在23处有停顿,显示为2023年,然后恢复今天的日期13日。

表是贝母面的,挺好看,表壳做工不精致

后盖是压盖,撬开后可以看到机芯,电池型号CR2016,我个人比较喜欢用maxell的,图上标识位置有个螺丝,需要松开后才能取下电池,需要螺丝刀型号为ph000,如果没有,用0.8mm一字螺丝刀也可以。

取下电池后可以看到电路板和一部分机芯结构,可以看出这是一块低档石英表,一次性机芯,塑料齿轮,固定夹板和pcb的塑料支撑也起到垫高电池防止短路的作用。如果仔细看还可以看到一个开关,用于在表冠拔出一格后检测旋转和旋转方向。板子上有reset键用于调整日历,边缘还有一个键,功能不明。还有个push标志,按下后可拔出把杆。

下面转帖日历调整方法。
Set time and day of the week first. Push reset switch arm.

Pull crown to mid position. Push crown in. Pull crown to mid position and wait for 10s.  Turn crown until 1 is displayed in date window and push crown in. Pull crown to mid position. Turn crown until correct date  is shown and push crown in. Watch displays 2 in date window to indicate start of month setting. Pull crown to mid position. Turn crown until correct month is shown and push crown in. Watch displays 3 in date window to indicate start of year setting. Pull crown to mid position. Turn crown until correct year is shown and push crown in.

网友A:
你这gif加载可真慢

网友B:
电池够大的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C:
万年历这个功能不错!省得调整...
不知道走时准确吗?机壳是不锈钢还是锌合金材质的?

网友D:
楼主是大神,玩这些东西的是高手。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gif加载可真慢

动图size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够大的能用多长时间

手册上写的是7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年历这个功能不错!省得调整...
不知道走时准确吗?机壳是不锈钢还是锌合金材质的? ...

外壳材质不知道,走时精度没问题,天美时的表不怎么样,如果喜欢石英万年历还是找精工或西铁城吧,天梭好像也有一个石英万年历ETA机芯,据说容易坏。
机械万年历表太考验荷包里的银子了……我是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大神,玩这些东西的是高手。佩服。

我不是,本坛肖错才是

网友E:
能加装802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加装8025吗

走火入魔了

网友F:
timex我记得大部分后盖是压的吧,这个万能历调起来好像不是很复杂呀。
1、将表冠拉到中间位置,推入表冠。
2、将表冠拉到中间位置,等待10秒。转动表冠,直到日期窗口中显示1,然后将表冠推入。将表冠拉到中间位置,转动表冠,直到显示正确的日期。
3、然后将表冠推入,手表在日期窗口中显示2,以指示月份设置。将表冠拉到中间位置。转动表冠,直到显示正确的月份。
4、然后将表冠推入。手表在日期窗口中显示3,以指示年初设置。将表冠拉到中间位置。转动表冠,直到显示正确的年份。
5、然后将表冠推入,这就完成所有日-月-年的设置啦

不过说到万年历,Citizen E820、E870机芯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同时日本可选的电波表也是很多的,电波表可以说都是万能历的设计。

网友G:
天美时的手表的表盘背光很有特色,电池基本上是cr2016,比别的电子表的电池大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美时的手表的表盘背光很有特色,电池基本上是cr2016,比别的电子表的电池大一圈 ...

el背光,比较耗电。表盘照明特别均匀

网友H:
这个表跟日系的卡西欧一样,胜在耐用亲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timex我记得大部分后盖是压的吧,这个万能历调起来好像不是很复杂呀。
1、将表冠拉到中间位置,推入表冠。
...

天美时的后盖好拆不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timex我记得大部分后盖是压的吧,这个万能历调起来好像不是很复杂呀。
1、将表冠拉到中间位置,推入表冠。
...

还算可以,找得到方法再复杂也算不上什么,找不到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表跟日系的卡西欧一样,胜在耐用亲民。

耐用不一定,价格的确是低,以前出差时经常美亚买了带回来给小孩当礼物,便宜的十几二十几美元,还有几美元的。这表其实很适合老人,表盘大,背光亮,走得准,免调整。后来给老人都换卡西欧了,有电波和太阳能更省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美时的后盖好拆不好装

有点紧,用钳子就很容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