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敎:电脑不认移动硬盘

楼主(2023-03-13):
电脑装了光驱位硬盘架,此前一直正常,最近大动了一下硬件(換了主板和CPU),现在出现一怪现象:开机状态插入硬盘系统看不到,此时不动硬盘关机重启,就能看到硬盘,抽出硬盘盘符也不消失,再挿入硬盘也能打开,请教各位这是哪里的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这不叫移动硬盘,叫抽取架

到主板里把SATA的所有端口的热插拔特性打开,F10保存出来重启就正常了

网友:
sata热插拔,是嫌硬盘结实吗

网友:
如果换的CPU比之前CPU有更高的功耗,那么电源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没有配置,更没说明,楼主这是给我们出的竞猜题。

网友:
不要拔来拔去,能看到硬盘时不动他,一直用不香吗?

网友:
看描述感觉是抽取架,移动硬盘USB插在哪里,后面板还是USB扩展模块
wechat_upload167877316764100baf983f7

网友:
Hot swap 功能了解下,设置后就行了

网友:
2楼正解,尽早处理,不要拔来拔去,以免硬盘坏掉。

网友:
接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