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2900铁壳单板加电位器电压表

楼主(2023-03-13):
   为了测试这个电机,现有的维修电源功率不足,所以搞了个这个电源。

  开孔

换了100伏输出电容

接插件

连接

最低调到3伏

十圈电位器调到7圈多96伏,没敢往上调了,输出电容100伏的。

简单测试了一下

完工

楼主:
学习大神们加装电位器的方法

网友A:
改造的不错啊,不调电流就简单多了

网友B:
原位置装不下100V680U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位置装不下100V680UF电容?

为了省空间,移到背面

网友B:
无赏奉献,太好了,我的小四轮有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赏奉献,太好了,我的小四轮有充电器了,

这个没有限流,好像不能用作充电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限流,好像不能用作充电器用

是呀,没有限流,用途很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造的不错啊,不调电流就简单多了

高压不限流,会炸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不限流,会炸鸡吗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不能限流确实很不实用。限流是单片机控制吗

网友:
不限流只能外接大功率可调降压,可调电流模块了,直充高压时电流过大,会炸的90v  X  50A=4500W.

网友B:
l楼主改好没有?按照图纸改装只能调70V,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楼主改好没有?按照图纸改装只能调70V,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我的就是按照这图来接线的,100K十圈电位器调到7圈多,输出电压就96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按照这图来接线的,100K十圈电位器调到7圈多,输出电压就96伏了。 ...

空截显示96v,但接负载后才有7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截显示96v,但接负载后才有70v了。

测试了一下90伏高压,带载能力不行,几百毫安就降到70伏,这个电源不行啊。

网友(2023-06-19):
老师633原阻值是多少,原字标是多少

网友:
R633原字是1242,12.4k

网友:
48v电源改高压的他要改整流的。
不改整流,也就6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