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这个固态主控板ROM跳线是哪个?

楼主(2023-03-13):
主控板的外观
主控
哪个是ROM跳线呢?

网友A:
赶脚第一图左下角的8+4焊盘嫌疑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脚第一图左下角的8+4焊盘嫌疑比较大

找不到资料,不好确定是哪个。

楼主:
开始还能认到盘,就是写入速度极慢,只有几MB/s,本来打算改造好硬盘盒开卡,结果现在完全认不到了。

网友B:
八个那一组,方的和垂直哪一个, 但是固件在哪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个那一组,方的和垂直哪一个, 但是固件在哪下载

是这两个吗?

网友C:
这个有开卡软件吗?东芝的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开卡软件吗?东芝的主控

就是jmf668的

网友:
tsop的颗粒直接短接数据脚不能进rom模式吗?

楼主:
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
不错,好密集啊

网友:
这颗粒除了做小U盘别的没啥用。上2246en这么小容量嫌麻烦。

网友B:
应该是,试试,反正坏不了

网友:
大胆上手试就完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等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主控发热严重。颗粒磨损不均匀。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拆下颗粒贴SF2281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试试,反正坏不了

试了,不管用呀

网友:
就找带方孔和附近那个圆孔所在位置的两个短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