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科麦斯电磨炸电源

楼主(2023-03-13):
改装下科麦斯的小电摩,电源里面空间不够,把两个电容延长线引出来,结果炸鸡了,咋回事啊?

网友A:
次级电容没装?

网友:
这也太省了吧

网友:
就是不炸电容也不能这么接吧,电容的位置也有要求吧,很多芯片的手册都是要求贴片电容要挨着芯片,即使芯片很热也要陪着!

网友:
好事,正好没什么修的,闲得膀子疼

网友:
输出连个电容都没有

网友:
焊接时焊盘有没有不小心短路了?

网友B:
开关电源频率高,这点导线带来的电感不容小觑,所以,炸了。

网友:
看电容跑了,气炸了

网友:
本来电容就是勉强够用的状态,你还给接长了,那肯定炸了,ESR和ESL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级电容没装?

调速器上有电容,所以把电源低压端的电容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频率高,这点导线带来的电感不容小觑,所以,炸了。

是不是高压端的小电容引线太长了,导致炸鸡?

网友:
引线等效L加大,和电容C构成LC谐振电路,不炸才怪

网友:
3块钱的东西被你们玩出花了

网友:
电容线太长了

网友:
正好可以换个好点的电源,原装的功率不太够

网友:
所以。基础知识很重要

网友:
哈哈,科麦斯小电磨,论坛第一炸

网友:
3块钱不值当问为什么,再买一堆继续折腾

网友:
是不是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