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杯子

楼主(2023-03-13):
材料:
定制直筒陶瓷杯
不锈钢包胡桃木盖
金丝竹把手
黄铜连接件

网友:
这个连接件看着有点糙

网友:
螺丝放到水杯里面去了,会不会不是太好呢?

不过整体看着高大上,是件艺术品

网友:
直接用螺丝紧固?不如外面用胶粘,如果当个摆件那没问题。

网友:
水杯都能玩出花,这都属于工艺品了

网友:
使用感受真的好用????

网友:
成品效果很好,就是内壁螺栓处脏了难洗

网友:
杯子可惜了。

网友:
杯把还能转角度?

网友:
补充铜元素

网友:
大木棒感觉太突兀了。

网友:
做个摆件还可以,喝水不如罐头瓶子。

网友:
杯内壁的螺栓泡在水里,感觉挺别扭的。

网友:
拍卖开始,1000元起价……3-2-1-

网友(2023-12-29):
直通杯多钱到手?

网友:
这个杯子应该不是盛水的吧,整体看不错。

网友:
铜螺丝怼杯子里去?当摆件可以,喝水的话还是不要了。当时为什么不用不锈钢螺丝?

网友:
你这杯里泡二个大螺丝,
补铁效果肯定杠杠滴。
杯子不错,但是和铜件在一起,有点怪怪的。

网友:
陶瓷打孔不容易。会漏水的。

网友:
内壁螺栓难不成泡在茶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