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颗苹果E75剪线头,欢迎围观

楼主(2023-03-13):
怕假的,拆开看看,恩智浦 NXP 6B0A 芯片

楼主:
为了拆开看清楚报废二个

楼主:
有大神们来看看真假

网友A:
这玩意儿只要不是花大价钱买的,管他真假干嘛,不弹窗就完了。

网友B:
非要插头加个芯片,线时间一长就坏,真的挺烦人的

网友:
这种剪线头都是怎么来的,工厂报废?

网友C:
楼主这是拆了就报废的节奏啊

网友:
这个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要插头加个芯片,线时间一长就坏,真的挺烦人的

3头充电线接充电宝1分钟后,再插手机不能自动输出,Android原装线可以自动输出,拆开苹果头里面都有芯片,忘记拔掉充电宝,有自放电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拆了就报废的节奏啊

为了看芯片,我也是拼了

网友D:
假的,原装是铁头,没法无损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的,原装是铁头,没法无损拆解

好吧,就当是假的

网友E:
用爱思助手可以看线的真假

网友F:
拆开必报废,因为那个小电路板非常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开必报废,因为那个小电路板非常脆弱。

还好,除非我强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爱思助手可以看线的真假

爱思只能看个大概

网友:
常见的USB-A普通数据线,像加芯片的线是真麻烦,破解线有弹窗

网友:
usb线加识别芯片就是要赚取超额利润,欧盟罚苹果罪有应得。这个头一个就卖6~8块,USB线厂家苦不堪言

网友:
高仿的?为什么没铁皮包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只要不是花大价钱买的,管他真假干嘛,不弹窗就完了。

同意此观点,便宜好用就行了,别准求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