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ah铁锂电池能做啥?

楼主(2023-03-13):
最近搞了一组四个50ah的铁锂电池,开始其实是为了给烯王充电宝准备的,但试了三块烯王的充电板,全都不能充放电,不知道啥原因。现在,每个电池是3.24v,串联13v,充电板子就是不工作。愁死我了

网友A:
楼主电池哪里搞的啊,充电宝的板接对线没有?接好后充电激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池哪里搞的啊,充电宝的板接对线没有?接好后充电激活看看

肯定接好了呀,显示屏闪烁,但是不工作,不能充放电,那个led灯倒是亮的

网友:
搞个小光伏或应急帮车

网友B:
强迫症,看到就想把边上两组倒个头,这种接法真是粗犷

网友:
做应急逆变器电源吧,也可以做应急启动电源

网友:
充电板?是指充电器还是磷酸铁锂保护板?

网友:
即便能用,充满电也是遥遥无期!
窃以为,10Ah比较理想。
我的就是10Ah磷酸铁锂,可以正常充放电,就是容量不准,放到1%的时候,就定住了,基本不知道剩余电量。

网友:
不过,你这个连接方式很奇特,电池不能选装180°吗?

网友:
汽车或者摩托车的电瓶啊,4串正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强迫症,看到就想把边上两组倒个头,这种接法真是粗犷

是的,他接错线了,作为惩戒,我让他的充电宝不工作的。

应该这样排列和接线(黄色的是线缆)

楼主(2023-04-24):
引用 网友C:
是的,他接错线了,作为惩戒,我让他的充电宝不工作的。

应该这样排列和接线(黄色的是线缆)

并没有。。。。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
多少钱买的也想搞一套

网友:
做个户外电动工具移动电池

网友:
是动力电池吗?改成小车的电瓶吧,替换原车的电瓶,妥妥的

网友:
上太阳能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