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迷你蓝牙功放M01-桌面听响系列

楼主(2023-03-13):
LCEDA工程地址:https://oshwhub.com/zhqsoft/mi-ni-lan-ya-gong-fang-m01

描述
本工程创建原由---
桌面供电太复杂,12V集成供电挂了十几个设备。音频信号从HDMI中提取。插上外置有源音箱全是吱吱声。
噪声中勉强能听到微弱的有用声音,根本没法听的那种。
----------------------------------------------------------------------------------------------
这款迷你蓝牙功放M01 采用内置隔离供电。不用担心外界电源干扰。
把集成了啊鸡进行到底。

-------------------------------------------------------------------------
输入电压:12-24V-DCIN/TYPEC内置12V诱骗
                  12V输入基本可以全功率运行。电压越高功率余量越大。
输出功率:PAM8407DR——2x2.4W D类

音源连接:默认开机蓝牙音源连接,按键切换为3.5mm-LIN输入。

外观尺寸:PCB=43*45mm,整机=长47.4(包含挡板)*宽45*高18.5mm
-------------------------------------------------------------------------
内置蓝牙(某宝几块钱包邮整合)据说5.0,
本工程用的是  杰理AC22BP,这款好像砍了USB。之前的AC20BP是带USB的不过电路不一样。
也就这样吧听个响,5W开足跳个广场舞都可以。
一般桌面使用也就0.3W的样子非常省电。高了嫌吵。

-------------------------------------------------------------------------
2023/3/6  版本v2.0  增加消除切换、关机爆音电路,增加蓝牙常开跳线,兼容2种诱骗芯片。

-------------------------------------------------------------------------
EPC-13S -------1:1隔离变压器

网友A:
请问楼主,我一块功放板是杰理AS19AP,用一段时间后,蓝牙接收信号变得很弱。
经常隔一个墙就断开,刚买的时候接收信号很强的,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的?

网友B:
桌面用0.3W略有不足,音频无功放直推也就这个功率,1W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桌面用0.3W略有不足,音频无功放直推也就这个功率,1W正合适。

你看的不仔细。我说0.3W只是说听感合适的时候0.3w。。你可以全功率开5w响彻整栋楼

网友:
也就听个响系列?

网友C:
这个到位,精致,小巧,而且据说这功放片子的效果也不错,配合合适的小箱体,感觉还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我一块功放板是杰理AS19AP,用一段时间后,蓝牙接收信号变得很弱。
经常隔一个墙就断开,刚买的 ...

不至于吧,不过隔墙不好说。
另外看发射设备。用的那种wifi蓝牙双模的  这俩玩意 容易打架。
就目前来说,3个笔记本+N个机顶盒都是那种双模模块,都出现蓝牙wifi相互打架断流。
一般我笔记本都是把蓝牙屏蔽另外插独立蓝牙模块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到位,精致,小巧,而且据说这功放片子的效果也不错,配合合适的小箱体,感觉还是很好的 ...

桌面听听还是可以的。我用的拆机电视喇叭。好像是海信拆机的那种。看个电视电影听歌没啥问题。
不过这片子好像断货了。不知道是被制裁还是什么。

网友:
做的很精致

网友:
8407比8406贵不少,选7是音质好还是开关方便

网友:
确实小呀,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至于吧,不过隔墙不好说。
另外看发射设备。用的那种wifi蓝牙双模的  这俩玩意 容易打架。
就目前来说 ...

请问能分析一下蓝牙芯片周边的电路吗?特别是信号接收电路。
感谢!

网友:
若要精致小巧首选一体机。

网友:
小巧玲珑占地小,使用方便。

网友:
看着漂亮精致,心痒也想弄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通道吧

啥年代了怎么可能是单通。

网友:
一看到小巧玲珑的外形,就联想到耳放,挺细致的造型。

网友:
这个做的真棒,口水一地中

网友:
漂亮,我也一直想要一个,就是不会画板不会电路,只能看着眼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