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漏电保护器

楼主(2023-03-13):
德力西漏保闲置多年,做工还可以

漏保参数

质保标签

拆开全貌

电源进线触头

用料尚可,有绝缘板隔离电弧

零序保护

试验按钮

零序互感器

负荷端接线柱

跳闸线圈

电源端

接线柱还是有光泽的,照片变色

简单拆解完毕!

网友:
最原始的漏电保护器,没有过流保护,触点不带灭弧,理论上不能带大负荷分断

网友:
这类产品现在还有不少地方用,应该还行。

网友:
早期产品是铜钱材料的

网友:
德力西的电器做工还可以。

网友:
老产品还不错

网友:
这种漏电保护器,不知道是新的产品好用还是老货的好用。

网友:
这个老货虽然机械结构设计的比较简单,但用料是真实在,我家原来老房子就用的是这种漏电保护器

网友:
图片细节够 大,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这是德力西的老货漏保.

网友:
老德力西的漏保质量还是不错的,撇开技术说。

网友A:
三极管什么型号

网友:
这种漏保一般使用在带漏保的插排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什么型号

那个应该是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