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SO2512G双通道手持示波器

楼主(2023-03-15):
标称120MHz带宽,最小垂直灵敏度10mV,硬件方案ARM+FPGA+ADC

主要东西就是主机和两个100MHz的探针(型号P6100,1:10X)

正面

开机

自带的信号发生器产生的1KHz方波

——————开拆——————
保护硅胶套取下

底部 模拟视频信号输出口,信号发生器输出接口,TYPE-C充电口

顶部 两个BNC接头被测信号输入

扭下背面四颗螺丝即可拆开

606090聚合物电池 生产日期23.2.6 挺新的

背壳这两个梁去掉还可改更大容量的电池

主板部分

这个铝散热片底下不知道是啥芯片,就不拆了

长条的是 SM74HC595D 八位移位寄存器
方形的是 AG1KLPQ48 微控芯片
TF卡槽旁八脚芯片为 P5Q32SH 固件芯片

全志 F1C100s ARM9主控芯片

这一片是DC-DC供电芯片

BNC接头

屏蔽罩由锡焊固定

拆下屏蔽罩

底下方形芯被打磨
左下角&右下角为 SM74HC595D 八位移位寄存器
两八脚芯片 OPA1612 运放芯片
八脚芯片之间的是 OPA2673 精密运算放大芯片
继电器附近的是 174HC4051 模拟多路复用器/信号分离器
继电器为 宏发 174HC4051 单稳态继电器
右边BNC接头旁 冠西 KAQY210S 晶体管输出光电耦合器隔离器芯片

屏幕这面没啥东西

屏幕排线为焊接形似,底部垫有泡棉

硅胶导电橡胶按键

(吐槽下信号发生器接口有点简陋)

总结:找代理470元购入(官店499),喜提“小贵”玩具一部
完~

网友:
恭喜新玩具到手

怎么找代理

网友:
小巧,带着也方便,赞

网友:
那个FPGA应该是驱动屏幕的,不是数据处理的,刷新率应该受限于单片机,,,,,,,

网友:
哈哈,我也买了这个“玩具”级示波器

网友:
之前买示波器的时候问过坛友,都说这种是个玩具,最后还是乖乖买了普通的

网友:
试试功能啊,拆开也看不出什么啊

网友:
确实是个玩具,普源的二手100M也就500左右,

网友:
除了我不会玩,没有缺点

网友:
不知道效果咋样

网友:
玩具不玩具…总比没有的好…这价格对比二手应该也算不错…毕竟携带方便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原来还是个玩具

网友:
价格不菲,只能看看

网友:
主要是携带方便

网友:
和台式机比不知功能如何。

网友:
这个玩具多少钱?

网友:
不错啊,很便携。实际带宽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
这得要多少钱?!羡慕啊!

网友:
可以一步到位买个好用的,毕竟好使的工具。

网友:
这个TF卡槽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