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鲜市场精品自行车(二)

楼主(2023-03-13):
数码之家逛久了,慢慢就中毒了……
刚刚把隔壁的骓驰J500收入囊中,验车如下。

全车几乎铝合金材质,车架,立管,车把,轮毂,曲柄,连脚架也是铝合金
手波,后变速禧玛诺。
车主是爱车之人,链条居然没有油泥……我没明白是一个170的汉子骑这货,整车几乎找不到锈点。
保养得力,车况二品。
非要找槽点就是:
1、前轮有一点点偏摆,非轴承问题,有空可以试试调钢丝。
2、前变速一挡有一点点磨链条,可以微调下。
3、轮胎有老化痕迹,少许裂纹。
4、碟刹刹车时有刺耳滋滋声,前后都有,不知道是不是来令片太硬了,均不磨盘。
然后,就找不出槽点了,其实以上槽点不处理也可以正常骑行。

最后全家福来一张,右边那辆跟了我10年了,被小区屁娃骑走折腾不成样子,我还是有时间擦一擦车,车并不知名,车况也不在线,但是感情还在。
晃眼一看这两辆车还真像爷俩

最后,这货是干嘛的?

网友A:
对自行车不了解,我只知道前叉头可以调节的,就是好车,不知对不对

楼主:
前车子说买成1000+用了有几年了,骑得少吃灰多,符合轮胎老化痕迹,好在保养给力。200盘来玩一玩不想骑了转手也不得亏。
当然这个配置在现在来说肯定是低配了,不过全车铝合金还是有看头,一步一步来嘛,如果还要继续玩在提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自行车不了解,我只知道前叉头可以调节的,就是好车,不知对不对

简单点,油碟的就不错了,减震那个学问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自行车不了解,我只知道前叉头可以调节的,就是好车,不知对不对

图1  是减震调节  锁死=硬叉(上坡用)  图2 是调节弹簧预压  说白了就是  调大就是这个螺母继续向下压弹簧 以便于提供更高的弹力   调低就软

我的改了气叉

网友B:
蹭碟可以调     间歇性发出响声就是 碟片变形需要校正   自己一点点掰

如果只是一面蹭  另外一面不蹭 而且声音连续  就松开竖着的俩5mm内六角  扭松一圈就行  然后用1mm以内的塑料片 插入碟片和刹车片之间  主要两侧都要   然后捏住刹车  扭紧内六角螺丝    松开 拔掉塑料片    试试

轮子左右偏摆   只要不是轮圈变形/轴承坏  基本上就是轮胎装的有轻微的歪而已 不用纠结
验证方法= 用一个固定再车架的东西   在轮子烤惯性转动的情况下  慢慢靠近轮圈  注意是轮圈  不是轮胎
就会发现轮圈很正  那就不用纠结    单车店也有轮圈架子   可以检测的

我的十年前的逐日600  改了齿塔(原车和你的差不多  机头水一洗就锈) 改了之后金属色的 随便洗  淋雨都不怕    就算是和链条接触部位也不锈   不知道是什么材料   后来吧链条也换了  也不锈 爽歪歪   就前面脚踏的齿盘磨损很多  而且容易锈  还没折腾  之前拆了没拆下来

原机 前叉 是XCT弹簧叉  换成XCR32  然后改了双气室的气叉   然后有好几年没怎么骑 发现上气室的气体总是跑下气室去导致变硬了     没有传说中那么 润    也没有卖家说的那么 润

前不久又拆一套永久的油碟  虽然是个辣鷄   但是好歹是油碟  果断换上  除了后面有弹力    好像是有空气  哪天弄管子重新排排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蹭碟可以调     间歇性发出响声就是 碟片变形需要校正   自己一点点掰

如果只是一面蹭  另外一面不蹭 ...

是轮圈左右小幅度偏摆,我是一只手把前轮提起,另一只手握住前叉,手指靠近轮圈,一转就知道了。轮圈不晃动,偏摆固定位置,可以调钢丝微调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蹭碟可以调     间歇性发出响声就是 碟片变形需要校正   自己一点点掰

如果只是一面蹭  另外一面不蹭 ...

另外碟刹不磨盘(蹭碟),制动力也均匀,就是刹车时有滋滋声,肉眼观察来令片还有厚度,不晓得是不是来令片太硬了,搞不懂了

网友C:
200收的?那可太合适了

网友:
为什么这几天图片都看不到

网友D:
看过新闻,疫情这几年,占市场份额60%的禧玛诺,产品严重供应不足,假的太多了,这种小众品牌的保真吗?

网友E:
楼主是个爱车之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过新闻,疫情这几年,占市场份额60%的禧玛诺,产品严重供应不足,假的太多了,这种小众品牌的保真吗? ...

全车能用上铝合金,这个低端入门禧玛诺套件没必要用假。
市面上山寨车用假货的比较多,比如300元99新的捷安特ATX770····
现在看车都会带一块磁铁,凡是铁架子一律转头就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收的?那可太合适了

200收的,出去溜达一圈没啥问题,骑行比较省力轻松,反之极速不怎么快,估计是21速和24寸轮组限制了,给娃骑或者媳妇骑肯定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个爱车之人

玩一行好一行,既然要玩,肯定不能亏待家伙对吧

网友F:
楼主最近收了好几辆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最近收了好几辆车了

收了3辆出了1辆,剩下都是24寸的,同事500块的98新喜德盛27.5油碟版错过了现在还没抚平呢

网友:
200买着车,随便骑,等到不想骑了卖掉还有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