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科麦斯小电磨

楼主(2023-03-13):
在网上偶然看见几块钱的小电磨,12v供电,还是科麦斯的,果断拍下,结果证明一分价钱一分货!
具体请大家自己看图体会
照例先上包装

电源适配器懒得拆

电磨主机

配件包

紧固件

开拆,螺丝还是不锈钢的
里边真简单

电机

主轴上还有个轴承,嗯……姑且叫它主轴吧

很简单的东西,不过才几块钱,虽说功率不大,平时做做小手工足够了,安装好后发现锁轴按钮锁不住,再次拆开发现塑料不知道咋断了,看了看结构和空间,只能用卫生纸加502固定,过程和结果没有拍照,老司机应该都用过这种方法粘塑料吧,挺结实的,结束,睡觉

网友A:
电源功率严重不足,用它上一根3mm钻头硬纸壳和塑料瓶盖都转不透

网友B:
这个没劲吧?

网友:
配件值了多。

网友:
对得起这个价格

网友:
动力确实不大,但是12瓦的动力,速度很高,其实还不错的
实测切割点东西,钻个铁螺丝帽,还是比手动的强很多
能用得上就是宝

网友:
将就一下,还是可以干点小手工的。

网友:
哈哈哈,都玩电磨哩

网友C:
这款小电磨用原配电源,动力不足,持续钻木板都会停转,不过价位很不错,换个好电源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铜轴诚意满满

网友:
干点小手工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严重不足,用它上一根3mm钻头硬纸壳和塑料瓶盖都转不透

功率的确小,但是不至于你说的这么小

网友:
小工具简单用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劲吧?

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晃动吗

还好,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小电磨用原配电源,动力不足,持续钻木板都会停转,不过价位很不错,换个好电源效果会好一些。 ...

有个12v5a的

网友:
16块多点撸了一个充电的,同心度还行,就是外壳缝隙偏大,功率太小

网友:
我钻1CM的木板,用的2MM的钻头,钻了一半就不行了,换了一个12V3A的电源,好一些,勉强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