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安装灯带 重要的是低成本巧妙精准测色温 颜色 亮度

楼主(2023-03-13):
灯带就这样了
接下来测试色温 亮度(不用仪器 只用三星S6 S7就能完成)

灯带色温6000K左右

另一个房间的暖白灯泡色温3900K左右

测试记录色温 亮度 用的APP是sensor readout

颜色的测试用wear sensor 图片有解释

测试色温

楼主:
这里说得出如何测试颜色及其红外线的试验方法

用不同颜色光源测试出每种三原色(RGB)对应的数字是哪个

用摄像头的红外LED测试红外线

遥控器也可以

网友:
还留着这手机的不多吧

网友:
楼主这是在诱惑我买手机

网友:
灯带好像不是主角,胶带倒是粉墨登场喧宾夺主了。

网友A:
现在两百多买个欧普灯光大师Pro就能直接测照度,色温,显色性和频闪指数了,和一万多的世光光谱仪对比基本准确

网友:
手机去哪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两百多买个欧普灯光大师Pro就能直接测照度,色温,显色性和频闪指数了,和一万多的世光光谱仪对比基本 ...

不错

网友:
就 手机奇怪的永远用不上的功能

网友:
胶带直接上墙,手机功能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手机

三星s6edge s7edge

网友C:
天哪!不会是安灯带都要用上编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哪!不会是安灯带都要用上编程了吧?

这应该是一种测试方法,不算是编程。

网友D:
所有的智能手机都应该可以吧,不过和人眼测试的精度差不多。

网友:
你这手机烧屏就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的智能手机都应该可以吧,不过和人眼测试的精度差不多。

只有三星有这个传感器

网友:
这个sensor竟然淘宝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