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用微波炉变压器diy点焊机的过来人一些问题

楼主(2023-03-13):
发现个做点焊机变压器的好东西,这东西完全就是个超大号微波炉变压器,结构一模一样,请看图

初级线径1.4mm到1.5mm左右。拆除次级升压线圈后用青稞纸做下绝缘。

窗口宽度能轻松容下35平方BVR软线绕6圈

测空载初级电流2.5A左右。次级6圈电压3.9V。这个是最开始没拆中间的铁片时测量的。

后面拆了下图圈中的铁片后再测量次级电压6圈5.2V,空载初级电流飙升到了7A左右,几分钟后初级线圈就开始发热了。

时间来到第二天,重新拆了个镇流器测试空载电流3A左右

请问:
1、初级和次级两个线圈中间的那些硅钢片有什么用?拆除后那些硅钢片后初级空载电流从2.5A飙升到7A是正常现象么?因为窗口空间足够那些硅钢片可以保留,只是保留后次级每匝电压降低一点,但绕6圈还是可以达到3.9v的,不拆那些硅钢片有什么影响?
2、你们用微波炉变压器做好的初级空载电流是多少A?空载运行十分钟初级线圈发热不?
3、我这个次级最多可以绕7圈电压可以达到6V,点焊锂电池用的次级最佳电压是多少V?
==============我是分割线==============
经过各位的经验分享,第二天打算试试增加初级线圈,结果割开铁芯焊缝才发现中间铁芯上还有冲孔做间隙,这就尴尬了。最后决定放弃用镇流器做点焊机的方案了。谢谢各位。接下来就不讨论它了。

==============我是分割线==============

4、普通EI铁芯的逆变器能不能做点焊机?这个尺寸还要大一点点,估计也是1千瓦的变压器。但是这个初级空载电流不到0.4A。估计勉强能装下25平方的线。

==============我是分割线==============
首先感谢各路大神分享的经验之谈。
经过一番折腾,终于把EI逆变变压器拆开重绕好了。原初级用的老式电焊机里那种铜带,单根2.1*8mm的截面积大概16平方,用来重绕成次级应该不错,虽然铜带经受高温摧残,但看缠绕的玻璃纤维绝缘纱应该还没问题。
算了下1圈有1.1625V左右,绕3圈吧才3.5V不到,还是决定绕4圈。正好原来就是8圈绕1 层,窗口刚好够绕2层,总共4段,并连起来应该有64平方了吧。
绕好4圈次级测量电压4.65V,请问这个电压合适点焊不?
初级线圈还有190V和250V抽头,如果次级电压高了可以把初级接到250V的抽头上来降点压。
这个变压器空载电流0.4A。次级单个绕组上接了半截不锈钢餐刀进行短路测试,初级电流在10A左右,
次级电流超量程了没测出来,我的表最大量程400A。
初级10A*230V=2300W,2300W/4.65V=494.6A,4个绕组并联=1978.49A,损耗算0.6吧那也还有1187A。
不知道这个理论计算对不对,毕竟这是短路状态,而且根据铁芯截面积得到额定功率应该是1100W左右,额定电流:1100W/4.65V=236.5A。
请指正。
如果这个EI变压器点焊锂电池没问题我就准备购买控制板了和焊笔了,这个EI变压器的初级电流小多了,网上那种BTA100或BTA41的控制板应该没问题吧?可控硅模块就算了,毕竟用得少,能节约点还是好的

网友A:
据说是防止磁饱和用的   变压器的电焊机就是利用拔出中间衔铁调节电流的   完全插入是最小电流  慢慢 档位开关就是拔出那个衔铁

点焊   不是连续工作     微波炉或者照明是连续工作

网友B:
微波炉做的空载电流没那么大,不过感觉你的初级匝数和微波炉差不多。

网友C:
35线还细,你这有空间,尽可能的粗,线圈可降到4圈,去掉铁片

网友D:
这活让你干的,别人还乍活啊

网友E:
在粗点,少绕一圈试试

网友F:
你这个功率太大,开关管不好找了

网友G:
一般次级控制在4V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防止磁饱和用的   变压器的电焊机就是利用拔出中间衔铁调节电流的   完全插入是最小电流  慢慢 档位 ...

那我这个绕线空间足够,有没有必要拆除那些硅钢片呢?因为拆了后电流翻倍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做的空载电流没那么大,不过感觉你的初级匝数和微波炉差不多。

请问微波炉做的初级空载电流大概多少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线还细,你这有空间,尽可能的粗,线圈可降到4圈,去掉铁片

线再大就装不进去了,我这个去掉铁片电流增加了2倍多,请问不拆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活让你干的,别人还乍活啊

刚好碰到了拆灯,发现这个镇流器结构跟微波炉一样,机不可失,就动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粗点,少绕一圈试试

次级电压4v好还是5v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功率太大,开关管不好找了

这个原灯应该是1kw的,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次级控制在4V以下

4v以下点焊效果是不是比5v要好?

网友:
我用类似的做过一个  但是我那个可以接220也可以接380   我是把中间的硅钢片拆除了   用的380绕组接220用的  不然和你这个效果一样空载电流很大  中间硅钢片不拆除没办法点焊  电流上不去   次级我是用70平的线扒了皮套玻纤管绕了六圈   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4v以下点焊效果是不是比5v要好?

电压越低,电流越大

网友H:
不知道环牛做点焊机行不行,有个舞台功放拆的变压器,有十几斤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环牛做点焊机行不行,有个舞台功放拆的变压器,有十几斤

可以的己做过

网友:
看坛友成品,基本拆了中间钢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