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雅迪淘淘电动车,改个大灯

楼主(2023-03-14):
晚上亮度不够亮,然后我就想着改一个大单,想了好久还是用了石栏的这款16灯珠,24瓦的LED灯,宽电压的。先把车篮子拆掉,然后刚好车篮子的固定螺丝孔可以装一个这个灯的支架螺丝孔,然后另外一个用电钻打个眼儿装上去,然后把线引到上面装好篮子。然后就拆仪表,仪表的话下面两侧各有一颗螺丝,然后发现掰不下来,嗯,拿电筒照了照,里面应该是有螺丝,然后不知道从哪拆想了,想应该是把这个蓝色的盖子取下来,然后还真是后面还有三颗螺丝,两颗大的,一颗小的。拧下螺丝以后这个仪表就可以卸下来了,但是仪表本体又下不来,发现是有4个卡扣,我一开始以为是从侧面翘,最后发现是从正下方顶开,然后取下仪表,以后就可以发现进来的电线,有一个bat+,有一个gnd。负极。那上面有5根线,应该有给大灯供电,那么bat正就是。电池正极。然后接上另外的独立开关,接在那个手把上,然后开关一根线跟大灯电源的正极,拧在一起。另外一根拧在电门锁(电门锁有3根线。红黄绿 红是电池的正极。打开电门锁黄是通电的。绿是通电后再拧开灯的正极)的黄线上。也就是,只要拧开电门锁那个灯就可以单独控制。剩下的就是灯的效果图。灯没有透镜,没有切线,但是原车的灯是有切线的,所以正常行驶下原车的灯打开不开这个下面的灯。除非遇到了没有路灯,完全黑暗和开远光灯的汽车就打开它,那个亮度真是贼爽。下图分别是黑暗环境,开原车近光,原车远近光一起开,和远光单独开。

网友:
这灯点亮了挺爽的,估计有些费电,8颗就够用的了。

网友A:
照的太高对面的看不见路,光挨骂!

网友:
这下晚上上路亮度够了吧

网友:
亮虽亮,但耗电了不少。

网友:
晚上又灯还是安全些

网友:
改的不错,太亮了

网友:
别让我遇见你,然后我就K75来对付你

网友:
改的挺好,照度很高,这下再也不怕走夜路了。

网友:
雅迪淘淘电动车

网友B:
人见打系列,有些电动车灯最讨厌了,根本没有远近光灯

网友C:
你这样改完了,对面的人肯定骂你,方便自己也要考虑对面的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的太高对面的看不见路,光挨骂!

原车有带切线的近光。这个当远光用,远光的用处除了照路。还有就是!晃对面开远光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见打系列,有些电动车灯最讨厌了,根本没有远近光灯 ...

这个车有近光灯,加的这个当远光。照路或者晃对面开远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改完了,对面的人肯定骂你,方便自己也要考虑对面的感受

一般情况开近光,对面开远光我也开

网友:
我也买过这种灯,拆开后发现内部散热非常差,就是靠着固定铁片来散热的,这样用不多久就会光衰严重,我把它内部散热改成1mm厚的铝板然后把外露部分扩大,测试骑行中靠风冷散热几乎手摸不到温升,现在用了三四年了,没发现明显光衰

网友:
路上经常见到电动车灯比汽车灯都晃眼的情况

网友:
人见人打系列,经常送娃路上都是这样的对着前面照的车灯,照的我什么都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