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2400电源,改过的 正要改的来瞅瞅。。

楼主(2023-03-14):
中兴2400电源4.3 第四版套件改造完毕,几天后忽然想起 如果是经常给 电机 之类的电感供电,改造后要不要给输出线那里接个二极管 消反压??

我改的时候 没想起来,也就没看 电源里是否有这个二极管或者有其它的吸收电路。如果人家自带了 我再 整一个放进去,就是画蛇添脚了。。。所以问问大家,看看有没有改的时候注意到这个电路和 正要改的,可以现场看看。。

网友A:
很有必要,而且有的成品电源就有,开始不理解这个二极管

网友B:
关键是没有电流这么大的二极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没有电流这么大的二极管啊

并联一大群

网友:
这个电源50a那得并多少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必要,而且有的成品电源就有,开始不理解这个二极管

关键是我改的时候 没想起来,也就没看 电源里是否有这个二极管。或者有吸收电路。我在整一个放进去,就是画蛇添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没有电流这么大的二极管啊

有的,几十 上百A的都有。。

网友:
瞬间电流大的应该还好找吧

网友:
开关电源若给电机供电,肯定要加防反流电路。

网友:
我一个电源接无刷电机就提示输出过压然后就关闭输出了,接电焊机用的60a大电流快恢复二极管行不

网友:
大电流的二极管很多型号可以选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没有电流这么大的二极管啊

这个仅是个尖峰吸收二极管,不是大电流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仅是个尖峰吸收二极管,不是大电流工作的。

串在输出上,那不是输出多大电流二极管就过多大电流吗?

网友:
才50A,两个mos不加散热都搞定了,还是理想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串在输出上,那不是输出多大电流二极管就过多大电流吗?

你说的那是防反接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是防反接二极管

我说的防电流倒灌最简单的不就是串二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在输出上,那不是输出多大电流二极管就过多大电流吗?

不是的,是反向并联在电源输出与负载的结合部。利用导通来吸收电感元件通断电产生的反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