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是启动绕组

楼主(2023-03-14):
一个验钞机电机

各色线间电阻

181是启动绕组吧

网友A:
一般情况是电阻大的为启动绕组。

网友B:
黑是公共端,红兰任何一个当启动都可以,实际大多启动和工作绕组阻值都一样的,有强迫症的话就拿阻值大的那一组当工作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是电阻大的为启动绕组。

你这画的好像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是公共端,红兰任何一个当启动都可以,实际大多启动和工作绕组阻值都一样的 ...

的确有的启动和运行阻值很接近

网友:
阻值大的启动,运转相对阻值低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画的好像不对吧

确实错了。改过了,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错了。改过了,再看

火线零线反正接没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火线零线反正接没事吧

对,可以对调,但是画图一个图只能画一种接线是不是。 按颜色接线不容易错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可以对调,但是画图一个图只能画一种接线是不是。

那我就放心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就放心了,哈哈

按颜色接线不容易错乱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画的好像不对吧

去试试,有烟花,后果要自负、、、、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去试试,有烟花,后果要自负、、、、鸟。

一般情况电阻大的绕组线细,当工作绕组功率会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电阻大的绕组线细,当工作绕组功率会小一些。

你是对的,181比153大,
我错、、、、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画的好像不对吧

一般情况电阻大的绕组线细,当工作绕组功率会小一些。

你可以两种方式都测试一下,看看哪个功率大,功率大的那个接线是对的。

网友:
红黑接220V,红蓝接电容试试

网友:
181应该是启动绕组。

网友:
验钞机的电机居然有这么大个。

网友:
"一般情况电阻大的绕组线细,当工作绕组功率会小一些。"----我同意这个观点!

网友:
各种接,各种试,反正估计都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