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针对美耐特电磨的震动噪音问题的修缮

楼主(2023-03-14):
到手美耐特5.8元基础款电磨,噪音较大,震动明显,拆机发现轴承很小,精度不足,框量较大,便着手调整其稳定性

静止时主轴可以偏摆晃动,说明轴承固定不稳,采用塑钢土填充塑料间隙,厌氧胶固定轴承  (轴承凭一己之力无法拆卸更换,只好使用此策略)

先点螺纹胶,抹上薄薄一层,千万不能溢入轴承游隙

合上电磨外壳定位,等5分钟固化

再在轴承外包裹生料带,一定要是超薄的那批,厚的精度就差了,保鲜膜亦可,但是后面更加难拆开

在轴承外填充塑钢土,一定要刮干净,避免污染其他部位。合上外壳,螺丝拧上

24小时后取出生料带,塑钢土外溢残留,细毛刷清理粉末,还原安装

经测试,轴承加固后,电磨噪音、震动明显下降,转速提高,使用麻花钻钻头相当稳定

网友:
图呢?看字感觉很复杂的样子

网友:
成本不高,等会找一下材料试试

网友:
这么一改,档次又提升了好多。

网友A:
这意思是直接用外壳来定位那个轴吗?

网友:
很专业的维修办法。

网友:
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个美耐特放在那吃灰的,看来可以再拿出来整整,

网友:
我也想要整改下,还没拆开。价格摆在那没什么精度的。

网友B:
美耐特的不如科麦斯的,科麦斯的轴承套了一个硅胶套,震动小很多。

网友:
感觉挺专业的   学习了

网友:
最近买的人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耐特的不如科麦斯的,科麦斯的轴承套了一个硅胶套,震动小很多。

同感。我也是对比了一下两个的情况,力量差不多,但美耐特的声音大,我兑换了一下两个的电源,效果一样。

网友:
用4A的电源,科迈斯可以工作在36w,美耐特工作在30w以内,换电源后明显科迈斯的功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意思是直接用外壳来定位那个轴吗?

本来依靠三段塑料固定,1.3段卡位,第2段固定轴承中心。主轴偏摆主要是第2段塑料高度不够,也就是磨具精度不足造成。

我的方法就是用塑钢土把这里的框量降低。我做好的效果是安装好之后,对主轴径向施力,感觉不出有丝毫偏摆

网友:
我也有一个,有空改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美耐特的不如科麦斯的,科麦斯的轴承套了一个硅胶套,震动小很多。

那是不是弄两个硅胶密封圈套上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是弄两个硅胶密封圈套上也行啊?

很不错的想法,只是橡胶圈仍旧有弹性,噪音可以降低,偏摆依旧存在,特别在侧向受力的时候。

有条件可以试一试,把结果反馈给大家

网友:
回去试试看

网友:
我的电磨机就拆开了快递包装,然后试了一下能转,最后放床底吃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