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预置式扭力棘轮扳手,里面的滑块拆的时候弹开了不知道有方向吗?

楼主(2023-03-14):
拆个预置式扭力扳手,看了下结构里面是弹簧顶着个滑块。

不过滑块在拆的时候不容易拉出来,用力一磕弹开了,然后不知道原厂的安装方向了。大家要拆的话要小心慢慢往外拉。
这个滑块的槽里标着个E,滑块上有个横的I的标志,不知道什么意思?是否有什么指向?

就是这个滑块上面的槽有标着E

网友:
还能不能将它还原?

网友:
感谢分享第一次见内部结构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扳手,涨知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提醒,学习一下涨知识。

网友:
拆了就难以恢复了,没有扭力计基本无法恢复!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没见过这种扳手呢

网友:
感谢分享,装回可以找卖家问问或者网上搜搜,校准可以找修理厂的伙计,给两根烟然后用他们的扳手比对下。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扳手,涨知识。感谢分享。

网友:
正式使用扭力扳手的企业都有扭力测试设备,测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
可调扭力扳手

网友:
应该就是这个滑块在达到预设扭矩的时候偏转一点角度发出指示的吧

网友:
感谢分享内部图片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到拆预置式扭力棘轮扳手的,长知识了。

网友:
第一次见拆这种扭力扳手的

网友:
去年在坛子里跟风买了一个公斤扳手,整整一年也没有用上一次。正在考虑是不是将其从车上拿下来,常年背着一个几公斤重的东西感觉有点傻。

网友:
扭力扳手,经常用就是不知内部结构,感谢楼主拆解分享

网友(2024-02-27):
感谢楼主分享、提醒,学习一下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