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HP单12V电源

楼主(2023-03-14):
『X折腾』HP单12V电源闲

公司里出来的电脑电源,上面有灰,应该有使用,具体时间不详,毕竟比较奇怪的电源
外形正常样式

铭牌,小黄鱼搜这个型号价格还挺高

只有可怜兮兮的两个插头

视窗漂亮

开盖

做工好像还行

变压器

输出端

输入端

好像,还行吧

芯片

已挂积分商城

网友:
电源挺好的,怎么用啊?

网友:
这电源普通机箱用要改线

网友:
大功率的12V电源,

网友:
外壳看着像ATX电源,居然就个12V,难道专门给显卡供电的?

网友:
什么电脑用这种电源,是一体机上的吗?

网友:
这电源必须配专用接口主板,主板上还有硬盘供电接口和配套的硬盘接口线,否则只能改线。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应该是专用设备的电源。

网友:
D-E-L-L
戴尔。。。

。。。可能是监控什么上用的吧。。。?

网友:
用不上,就看看了,

网友:
比起10多年前的戴尔电源,缩水严重

网友:
应该是专用ATX电源,接口电脑用的话可以换电脑电源上的线就可以了啊

网友:
待机居然也是12V
请问PCB背面呢?

网友:
专用电源,挺新的。

网友:
是不是厂家怕有人说是个攒电脑的,所以就生产了只有自家才能使用的设备啊

网友:
现在品牌台式机的机箱越做越少所以电源也得用小型的才放得下。

网友:
LED旁边是个复位键?

网友:
竟然只有12V真少见

网友:
群光代工的,这种OEM的电源最坑的地方是线材太短,不适合diy机箱用,接口也比较特殊,主板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