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i 2246en 测试架改造

楼主(2023-03-14):
半年前买了个2246en测试架板子,基本只测试intel 和 micro的颗粒。架子如下图:

最近测东芝和闪迪的颗粒,老是各种花式报错,下图的是闪迪15139 128G颗粒报错
于是对测试架进行改造。
根据原理图,R23和R46需串上10K电阻
手上的10K 0402贴片太小,不太好焊接,只能从坏电源里拆了2个10K色环电阻,凑合用吧。
最后再整上2个贴片小开关,方便使用。改造后如下图
此板子有丝印,土狗R23和R46,排针对应是JP9

下图的是迪1539 128G颗粒改造后的正常开卡

附上蓝色板子的土狗和R46位置

改造完结。

网友:
可以可以,这么一改,方便了很多。

网友:
R46标错了,你标的是那个灯的电阻位

网友:
这个架子我也有,也有这问题,你这操作太高端了,看不懂

网友A:
这么多年了,MLC还没用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年了,MLC还没用绝啊

还在产呢,肯定没用完啊

网友:
不孬,楼主太能折腾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
测试架,其实R46一直贴着是不影响的。

网友B(2023-05-22):
这板子上的Toggle丝印是乱标的吗?谁对?还是楼主2个都搞错了?

网友C(2023-07-29):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上的Toggle丝印是乱标的吗?谁对?还是楼主2个都搞错了?

仔细看就能发现楼主改造的板子和标记的板子其实是不一样的,我有楼主标记的那种板子,板子的丝印是正确的,楼主标的不对,我是这样改的,没有开关的话在那两个孔里焊上跳线针,用跳线帽短接也可以,实测不串联10K电阻也行。

网友:
这个有土狗排线孔  还去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就能发现楼主改造的板子和标记的板子其实是不一样的,我有楼主标记的那种板子,板子的丝印是正确的 ...

这兄弟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