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525的CPU一体机做文件备份和共享装什么系统好?

楼主(2023-03-14):
配置:D525一体机(64位CPU,千兆网卡,5G无线网卡),2G内存,2T机械硬盘。是银行下线的联想小主机。可以装两个3.5寸的硬盘(目前手上只有一个。)

必选需求:
1、备份电脑上的文件(软件,视频教程,照片)。最好能在电脑上映射成本地磁盘。直接复制粘贴。
2、上传多台手机上照片,视频。并共享,支持把照片从服务器下载到手机上。(包括苹果手机,安卓手机)

可选需求:
1、WEB服务器。
2、外网连接。

安全要求:
图片,视频很重要,安全最好能保证,不被非授权人员访问,修改,破坏。

方案1

装Win7,然后在里面装一个“可道云”的私有云服务器。

方案2
装黑群。(支持正版,但没钱买正版,只能装黑的。)
采用这个方案的话,装哪个版本?最好能把安装文件一起给我。
之前装守N270一体机的。手上的系统版本最高才5.2的

~~~~~~~~~~~~~~~~~~~~~~~~~~~~~~~~~~~~~~~~~~~~~~~~~~~~~~~~~~~~~~~~~~~~~~~~~~~~~~~~~~~~~~~~~~~~~~~~~~~~~~~~~~~~~~~~~~
帮忙分析一下。装哪个方案比较好。比较方便,比较安全。要简单使用的。因为使用人员,除了我自己,其他人都是电脑小白。最好带单向同步功能,即从用户机向服务器同步备份。上传用户机新增加的照片视频,不删除服务器上的备份。

网友A:
WIN7精简系统+IIS=WEB服务器
WIN7自带共享+用户账户权限=SAMBA-NAS

SAMBA本身支持远程操作,给够权限可以自己下载或者同步文件,找找工具吧,个人一般是J2900+WIN7直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精简系统+IIS=WEB服务器
WIN7自带共享+用户账户权限=SAMBA-NAS

数据安全能保证吗?比如硬盘坏了。数据就没了。
后期会再加一个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安全能保证吗?比如硬盘坏了。数据就没了。
后期会再加一个硬盘。

软件或者硬件RAID 0就行,或者开个同步软件直接做全面镜像冷备,重要数据多做备份没错,内部加个靠谱的机械盘24小时冷备一次绝对靠谱,我就是这么做的,用的软件是FileGee

网友:
装win2k3吧,win7也可以,但有点卡
最简单就是开ftp用于备份,开smb共享

网友:
可道云算了,越来越烂,而且你这配置搭完可道云环境也够呛了,你要用户文件分离最简单就是ftp,不同用户设置不同目录,而且各种平台都有软件支持,Windows下也能映射

网友:
这配置  装个 LINUX吧   去掉图形化

网友:
要安卓苹果上传下载什么的,要配套的APP吧,这个一般用专用的NAS会好点,如果只是简单的共享用windows应该也可以

网友:
装黑群晖吧~~~~~~~~~~

网友:
黑裙吧,d252装win性能够呛

网友:
我也有一台D525的机子

网友:
这个没必要可以在乎吧!都试试就看哪个好用

网友:
外网的话如果视频比较重要的话黑裙吧。另外说D525的板子不建议玩,这板子的多合一桥很容易坏,建议还是上J1800或者N3150之类的板子吧,功耗也更低,性能也更好

网友:
看主要用途是网络存储,装OMV最方便

网友:
要是用win系统,那装一个增量备份软件,定时备份就可以解决文件安全问题,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操作,如果是公司的重要文件,还是上多盘备份+定时冷备份为好

网友:
黑裙吧,d525支持64位系统,7.0以下随便折腾吧

网友:
装linux系统,64位的还可以上docker,装一两个镜像还是可以的。我用n270装Debian+qb+ samba,纯下载机+共享,挺稳定的。网盘功能装易有云,免费版的可以存取文件,内网穿透功能要收费,手机有APP软件。轻NAS使用。

网友:
黑裙可以,不过还是建议换了

网友:
这配置当然是OMV啊,openmediavault,基于debian的,用起来稳定又流畅
OMV可以安装在U盘上,不过我总感觉U盘不保险,一般都是弄个二手msata的固态8G来装

还有个选择是unraid ,弄个开心版(破解版),也是系统装U盘上的

一定要装Win的话只能装xp,不然很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