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拆二张三件事,这是在干啥?

楼主(2023-03-14):
周末闲着没事,干了件事,拆了前段时间刚买的长城V5  500W电源(主动PFC+半桥LLC+同步整流+输出全固态)。

两张图,干了三件事,让大家猜猜。

后续会公布答案。

全览:

背面:

完结。

后续公布答案区域:
14:  15:  29  更新答案。
-----   -----    -----
此电源500W,600W,700W三种规格用一块板子,才主板上也能看到相关标志,除了开关管,住滤波电容规格小一号外,500W比另外两个版本少了一小条散热片,少了被面硅胶贴外壳,同步整流输出8个270uF固态只装了6个,其他基本类似。

所以这次拆机:
1,加电容,原机空留两个电容的位置,我的手里的万裕1000uF个头大,装不进两个,就利用两个电容的空位,一个区正,一个取负极孔,孔位大一些,装了一个大的下去;所以看起来电容极性是反的。
2,在主板背面预留贴导热硅胶的位置加上导热硅胶,聊胜于无。

3,在高压部分垫上海绵,谨防小强入侵。

网友:
清灰,换固态?

网友A:
哪必须是:接 化 发

网友:
这主动PFC的电源就是复杂,IC都这么多

网友:
清灰,换风扇、换固态

网友:
我准备拍张脚丫的图,让大家猜几件事

网友:
加了一个16v 1000uf固态,改硅胶垫散热,清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必须是:接 化 发

我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大意了

你还有闪电鞭呢

网友:
天啦,难道你对电源做了什么不可描述的事?

网友:
清灰,打磨芯片,涂三防漆

网友:
清灰+换固态

网友:
一眼看去 至少四个光耦。
过长的引脚要不要剪一下。

网友:
线圈灌胶降噪音?

网友:
主机电源拆开主要是清灰、换电容、风扇注油或换风扇,您这新买不久的肯定不用,拆开看看增强散热就好了

网友:
这种操作一般统称  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