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简化分析简单单管水位控制器电路

楼主(2023-03-14):
首先参考这里----
简单单管水位控制器电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5758&fromuid=473544
@恬淡虚无高脚杯 设计的这个电路,非常巧妙,简单,成本低。但是他用的Multisim 14.2仿真软件,里边的继电器符号好多人看不懂,本人很喜欢他设计的这个电路,所以,就想简化一下,并分析一下工作过程,也算是给@恬淡虚无高脚杯 做一个推广吧。在此感谢恬淡虚无高脚杯设计出的这么简单实用的电路。

对电路的一点看法,水满状态时继电器一直是吸合状态,比较耗电,如果能改进一下,让继电器吸合时抽水,释放时监测水位,这样耗电就会很低了。另外原电路继电器K2的触点好像接错了,应该接在常开触点吧。

下边用图片的形式分析一下电路工作过程。

从水满开始分析。

水位开始下降

下降到低水位之下

开始抽水,水位上升

一直抽水到水满状态,电机停止抽水

(上边电路中用的是直流电机,代表水泵,要用220V电机看下图)
有朋友们觉得复杂,可能是因为作者加了接触器用于大功率水泵使用。其实一般家用小水泵不用接触器,用触点容量大点的继电器就可了,当然了,要用多触点的继电器,以便跟220V大电隔离,保证用电安全。请看下图。

题外话,平时不太复杂的电路,不需要制板的,用Livewire仿真不错,没有Multisim 14.2那么复杂。

下边给出用Livewire制作的仿真程序。注意!系统自动扣55家元,自己考虑要不要下载

网友A:
现在已经有水位感应式开关了(是放在外面的),这种机械放在水里的,长时间开关是很快出问题的

网友:
浮球开关直控小型继电器更简化

网友:
直接买个水位控制器就行了。
这东西要求就是稳定可靠,能买成品就用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有水位感应式开关了(是放在外面的),这种机械放在水里的,长时间开关是很快出问题的 ...

如果是不锈钢桶,感应无效……

网友:
浮球水位抽水控制器,实体商店卖15-30元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拉线开关:两个灌满水的塑料瓶子,串一条绳子,连开关上,水位降低到设定位置,重力拉下开关接通抽水,满到设定位置两瓶子全浮起,开通复位断开,停止抽水。

网友:
电路设计的挺巧 妙,涉及水电以安全可靠为主

网友B:
让继电器吸合时抽水,释放时监测水位的接法大概是这样的吧

原文的意思估计是密封的浮球开关吧,直接用水当导线会不会电阻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有水位感应式开关了(是放在外面的),这种机械放在水里的,长时间开关是很快出问题的 ...

图中两只开关是示意图,你怎么就确定一定要放在水里呢。

网友:
挺好,
工业化的设计就是越简单粗暴越好,多一个庙就会多一个鬼。
液位控制器、液位继电器,水泵控制器已经非常成熟了。

网友:
单位上直接购买成品安装,基本上没有分析原理,谢谢提供详细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继电器吸合时抽水,释放时监测水位的接法大概是这样的吧

图中开关可以是任何形式的是不是,原作者图中47K我仿真不工作。你那个仿真软件看着真不习惯,我弄个容易看懂的

网友C:
两个微动开关加个继电器就能搞定的电路,继电器自锁线路,低位开关缺水闭合,相当于启动按钮,高位开关过水位断开,相当于停止开关

网友:
后排搬小板凳听各位大神讲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微动开关加个继电器就能搞定的电路,继电器自锁线路,低位开关缺水闭合,相当于启动按钮,高位开关过水 ...

你说的对水位开关要求比较高,而用一只单管就会对水位开关的要求降低很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有水位感应式开关了(是放在外面的),这种机械放在水里的,长时间开关是很快出问题的 ...

广义上的开关,感应开关,不过使用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输出形式(NPN、PNP、推挽输出)

网友:
如果改成用磁保持继电器就更好了,只有状态转换时耗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水位开关要求比较高,而用一只单管就会对水位开关的要求降低很多很多。 ...

继电器控制回路对开关有什么要求高的…?不需要把简单问题搞复杂,多个香炉多个鬼

网友:
我就用一个浮球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