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9805A+两代万用表

楼主(2023-03-14):
楼主从事热控专业,主要使用万用表小电流(4~20)mA,交直流电压,电阻及通断,对小电流要求较高。以前仪表用模拟仪表时,流量计采用直插式开方器,还要用万用表测量元器件好坏,现在仪表大都是集成式,还有DCS和PLC,现场维修难度大(修了不给钱),所以点阻挡主要用通断测量电缆通断,中间继电器触点好坏,PT100、Gu50热电阻阻值。电容档偶尔用,测量单相电机的启动电容好坏。电流档用得多主要是现场变送器全部采用(4~20)mA电流传输,要求万用表准确反应快。毫伏用来测量热电偶电势。公司配的是胜利VC9805A+,我在论坛上看好多人不喜欢胜利仪表,我没用过其他品牌的万用表,只用过优利德的摇表,我个人觉得胜利万用表已经适合我的工作了,毕竟没有花自己的钱。从公司离职时,没有还给公司,留下两个版本的9805A+,最近突然想起来,做了下对比,发现新表确实比老表从易用,反应速度方面都有进步,准确度我手头没有准确的设备来参考,没有办法对比。

总的来说,是很不错的表,耐操,准确度高

网友A:
过程控制量4-20mA电流,除了电流如果能自动转换成%就更方便了,倒是可以考虑做个附件自动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程控制量4-20mA电流,除了电流如果能自动转换成%就更方便了,倒是可以考虑做个附件自动转换 ...

像是开度啥的线性的没事,流量是开方的,8mA是一半,而不是12mA

楼主:
好像比9805多了电导,干环保水处理可能好用

网友:
98系列的都挺好

楼主:
我也觉得精度很高

网友B:
一般使用精度足够,现在新出的表都是单片机的了,里面外围元件少很多,现在出的表电池都改成7号电池了,要比9V的方便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使用精度足够,现在新出的表都是单片机的了,里面外围元件少很多,现在出的表电池都改成7号电池了,要 ...

这两块还是9V电池,不过元件确实少。电池是厂里买的,也没觉出方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比9805多了电导,干环保水处理可能好用

06和07是四位半

网友C:
还是右边那个好看,左边那个外壳看起来像秃头

网友D:
楼主你买个这玩意,就可以对比两个表的小电流了

网友E:
你发的这两款胜利万用表,还是能够保持胜利一贯的口碑的,做工还不错。现在新款的相对以前,风格大变,方案好像大改了,很多人吐槽的是现在的胜利倒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发的这两款胜利万用表,还是能够保持胜利一贯的口碑的,做工还不错。现在新款的相对以前,风格大变,方案 ...

不光胜利,其他牌子都是这样,有进步也有退步,现在集成化越来越高了,实际上功能也多了,买万用表不能只看价格,越便宜,里面的东西越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买个这玩意,就可以对比两个表的小电流了

以前干检修工用过程校验仪,好大一块,现在换了工作,厂里没有这些东西。以后要是能接到安装调试的活,就买个你发的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右边那个好看,左边那个外壳看起来像秃头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这种感觉。其实这两个版本中间还有一个版本,和右边外表一样,但开机不是长摁开机,挡位切换也没有提示音。那个版本既好看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9807  也不错

9807四位半了,9805特点是电感档

网友G:
我的各款胜利980

网友:
这款9805不错,很好用,就是现在没这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各款胜利980

大佬啊,980是98系列最贵的,4位半,而且其他98系列都改版,好像就980没有改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