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角f磨机的软启动简单电路

楼主(2023-03-14):
因手里有几台角磨机,都没有软启动功能,通电反重力很大,危险。。。以前买一个200块钱的是有这个装置,但坏了,因为有硬胶不好拆,扔掉了,,试过水泥电阻只能稍微改善一下,可控硅只能用电位器限流,,,,求角磨机的软启动的简单电路,网上这么一个都卖13块还不邮。

网友:
现成的原理图

网友A:
确实这个打开开关那一瞬间拿角磨机的手都要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这个打开开关那一瞬间拿角磨机的手都要抖一下

妈的,质量太差了,定子没灌胶,坏了,退货了。

网友:
烧是有原因的,劝你换个回来别再折腾啥软启动了,尤其是直接未经计算就串个电阻来模拟软启动,角磨机或者手电钻都是串激电机,启动瞬间定子线圈堵转相当于短路,这时除了定子感抗带来的电阻产生的压降之外所有电压几乎都加在定子上,此时定子线圈电流很大,但是正常情况下随着角磨机转子迅速高速转动,此时转子等效阻抗迅速增大,则输入电压会按照设计比例均匀分配到定子和转子线圈中,所以不会产生超额定的电流。如果串个不适当的电阻,尤其阻值较大时,看似在降低输入电流,实际上恰恰相反,由于启动电流不够会导致转子堵转或者过长时间的堵转,此时定子线圈将承受比正常工作时更大的电流,质量差点儿的就会烧定子。一般软启动或者改调速都不是随便装一个就行的,哪怕是改调速都必须有限定最低转速的电路,目的就是保证定子不过流和设定一个最低转速防止可控硅之类的调速器带来的斩波抖动~

网友:
  涨知识啦,谢谢。

网友B:
接个可控硅调压器
,最低速启动,再慢慢加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个可控硅调压器
,最低速启动,再慢慢加压

按照这个思路,整一个自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