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安卓软件安装的问题,求解

楼主(2023-03-14):
大约十年前买的联想智能电视,没有锁定安装软件的权限,当时看中这一点才买的,一直使用正常,但今年联想更新系统后,原已安装软件使用不正常,卸载后也无法安装,总是提示解析包时出现问题。按常见说法,这是由于软件版本和电视系统安卓版本不一致、或者说软件版本太高造成,但实际上我找遍了相关软件各种老版本,均无法安装,即使曾经可以安装并保存下来的版本也不再可以安装,即使恢复出厂设置也一样(应该是实际上没有能恢复原版本),到底怎么才能装上呢?电视系统是安卓4的版本。

网友A:
安卓4  已经基本 废了 ……建议配个电视盒子。
或者回归电视本来的用途:电视就是电视。

技术部分:
1、按型号在家电维修论坛找出厂包,进工程模式“硬刷”或者“adb”“降级”,……没有相关资料,连个型号都没有的,直接报废就可以。
2、拆屏换板
3、找同规格主板,……上编程器(msp还要认不认),拷贝rom 。

网友:
淘宝搜电视刷机,几十块,丢给专业的人干吧,试试看,刷精简的,或者降级,反正能装软件的,当然几十块也可以买个电视盒

网友B:
估计还是更新系统限制了

网友:
安卓是少要5.0以上才能安装app,4.0报错很正常

网友:
智能电视想学智能手机,结果离不开遥控器,学虎不成反成猫。

网友:
老智能电视安装APP的时候确实有很多问题。

网友:
2+8机顶盒伺候,随便装APP

网友:
当初就是没上智能的当买的43寸纯电视,买个机顶盒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C:
该淘汰的就淘汰,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D:
这种安卓版本过低导致的APP不能安装基本无解,除非你保留了,当年下载的老版本。现在下载的所谓老版本一般都是重新编译过的,主要是为了兼容高版本的安卓系统。

网友:
机顶盒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4  已经基本 废了 ……建议配个电视盒子。
或者回归电视本来的用途:电视就是电视。

感觉即使刷机也难以保证长期使用,有时候系统会强行要求升级,否则就不能进入。我的电视应该就是这样才废了的,而且无法真正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是更新系统限制了

就是,实际上无法恢复出厂设置了,最基本的系统数据也给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淘汰的就淘汰,不要浪费时间了

淘汰是不可能的,当个大屏显示器也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安卓版本过低导致的APP不能安装基本无解,除非你保留了,当年下载的老版本。现在下载的所谓老版本一般 ...

当年保留的版本也不行,系统底层数据也被升级修改了,实际上和无法恢复出厂设置一样

楼主:
机顶盒再方便,也不如软件安装在电视里,一个遥控器搞遍一切方便

网友:
旧电视也是安卓版本过低导致的APP不能安装,甚至弄了xp框架,暂还能用用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新买的TCL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