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戴尔300w电源拆解并修复,自己给保险丝接腿。

楼主(2023-03-14):
朋友的一个戴尔额定300w电源,联德代工,一开始绿灯不亮,风扇不转。按下面的黑按钮也不亮。

拆开发现压敏电阻炸裂,一测量保险丝也断了。再测量一下二极管等电路没有短路,于是换保险丝和压敏电阻。拆下保险丝后发现自己原来经常拆件,没有这种一腿长一腿短的。。怎么办?!从铜线圈上拆一截下来!打磨掉绝缘层,然后找个保险丝扭在一起,焊上!

换完这俩件后,一切正常,目前测试无问题。

此电源全部台系智宝电容,开关管用东芝tk13a60d。600v 13a RDS0.33 涌浪电流52a。快恢复二极管是意法半导体的STTH8S06FP。600v 8a 12ns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ml-pdf/348750/TOSHIBA/TK13A60D/295/1/TK13A60D.html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ml-pdf/218641/STMICROELECTRONICS/STTH8S06FP/1947/1/STTH8S06FP.html

对管是东芝的tk10a60d,600v 10a  RDS0.58 涌浪电流40a 参数还不如2SK3569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 ... 295/1/TK10A60D.html

整流二极管全部是美台半导体的。

网友:
这个保护功能到位啊,居然只烧了保护用的两元件。

网友:
个人建议在保险丝外再包个热缩膜,防止意外短路

网友:
多亏了这俩保护

网友A:
这个电源用料足,堆了一大盒

网友B:
Bestec联德电子代工的电源,属于台系二线电源代工厂。

  Bestec联德电子给hp代工的电源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用料足,堆了一大盒

“ 此电源全部台系智宝电容 ”……电容下料其实也就一般啦。

  而且,没有80plus标,估计电力转换效率不高,一般般啦。

网友:
保护功能确实到位。

网友:
原来压敏电阻炸,估计雷击或电压升高了,导致压敏电阻短路顺便炸了保险丝。

这就是典型的压敏电阻存在的意义,没有压敏电阻,PFC或大电容炸了,然后后面各种开关管炸一片。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有时候废品站,5元可以搞一个PC电源。

网友:
那天在家呆着
忽然间听到厨房里面pang的一声
以为什么东西掉了
结果是自己搭的unraid的电源炸了
可惜我不会修啊

网友:
恭喜修复,又可以愉快地玩了。

网友C:
保护电路还是有作为的,智宝电容看起来也不是那么不堪

网友D:
可惜不会修,我的是慢慢变得开不了机了

网友:
这个不错,设计保护到位。

网友:
大牌电源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惜不会修,我的是慢慢变得开不了机了

  估计是低压部分有电容怀孕了,我自家用了十四的一个大船货台达PC电源也是你的电源差不多的这种症状。台达代工给hp品牌机的。双管正激拓扑+单磁放大,【无】PFC( 当年出口北美的电源很多都是【无】PFC )。其中几颗台系电解电容怀孕了。懒得浪费钱财换电容了,因为老PC电源电能转换效率低。后来上咸鱼¥50包邮淘了一个台达NX350电源80plus牌的低负载至中负载达到了80plus【银牌的电能转换效率,换上之后实测主机的功耗比老电源省下十多瓦特有时近20瓦的耗电( 具体看CPU的运行忙闲度,大至估算省下十多瓦特有时近20瓦 )。
  所以说,很多老电源没有维修的必要了,因为老PC电源电能转换效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Bestec联德电子代工的电源,属于台系二线电源代工厂。

  Bestec联德电子给hp代工的电源也不少。

HP的电源貌似不行,我们单位几台HP的机器,新机电源就有嗞嗞的叫,负载也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电路还是有作为的,智宝电容看起来也不是那么不堪

总体而言,台系电容寿命比日系短。我自家用的一个老大船货台达电源用了十四年时间,内部怀孕的电容全部是台系,没有一颗日系电容怀孕。

详见:
[电脑] 服役十四年的海鲜台达PC电源(DPS-350AB-8A)350W还有维修价值吗❓

1#
发表于 2022-9-13

网友:
还不错,只坏了2个元件,我上次的Dell电源吗,坏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