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汽油泵拆解

楼主(2023-03-14):
近日看到一个换汽油泵的帖子,想起来以前研究过一个汽油泵,于是找出来看看。
汽油泵的铁壳非常厚,用开罐头的方式行不通,上车床,把卷边的地方切掉可以完美打开。
碳刷和插头之间有电感,碳刷是端面的,不是常见的圆柱面。

楼主:
泵头这边是齿轮,但是不是齿轮泵,具体原理我也不懂就不乱分析了。

楼主:
图片没找全,继续找了发

网友A:
这玩意碳刷磨损的灰会跑出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碳刷磨损的灰会跑出来么?

好像不会,扇形的接触面

网友B:
原理像气环鼓风机,只是把工质换成液体,可以产生很大压强给电喷。汽车里有很多计划报废设计,首先连9万多元早期雅力士碳刷发电机,电刷用完,稳压器故障,售后建议换发电机小病大修。燃油泵电刷磨损,售后建议换整个泵体。很多长期工作可以像装机风扇,采用无刷电机减少磨损件。

网友C:
上车床,高级啊!看着像潜水泵之类的叶轮泵,齿轮泵应该是2个齿轮相对转动?

网友D:
不知道汽油泵的扬程多少,太阳能上水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像气环鼓风机,只是把工质换成液体,可以产生很大压强给电喷。汽车里有很多计划报废设计,首先连9万多 ...

是这样的,连豆浆机都是这样,碳刷磨损里面全是碳粉造成电路板损坏报废,小车燃油泵坏了基本都是换总成的,换泵体太麻烦又不赚钱,除非很熟的店才会帮忙搞!

网友:
那个连接线像磁控管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车床,高级啊!看着像潜水泵之类的叶轮泵,齿轮泵应该是2个齿轮相对转动? ...

齿轮泵是通过齿轮啮合过程空间变小压力上升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汽油泵的扬程多少,太阳能上水用不知道行不行

流量太小了吧

网友:
转子拆出来看看?

网友:
都是一次性的配件。

网友:
设计就不让你打开修的

网友:
换汽油泵总成油表不准的

网友:
这种产品都市一次性的设计坏了就要换

网友:
我也捡了一个,太厚了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