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看螺丝证明为啥不能再路边店换轮胎

楼主(2023-03-14):
前几天别人去路边店换轮胎,我在边上看,拆的时候用气动扳手,安装的时候也要用气动扳手,在我多次阻拦下改用十字扳手,但是也“很卖力气”。要知道标准的安装扭矩才100多,用十字工具很卖力气轻松达到200-300牛。螺丝不一定当场断,但是拉伤的螺丝不是下次拆装坏就是路上坏。
图片是早以前别人换下来拿给我研究用的。

楼主:
螺丝明显出现“缩径”

网友A:
确实很多路边店都是气动扳手。我们这大众4s店也是用的气动扳手。可能扭矩调的比较低。

网友B:
轮胎的螺母是反转,也及时开车的时候越开越接紧,所以装的时候带上劲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是8.8的螺丝吗?

网友:
拆用气动扳手,装要用㎏扳手调好力巨安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很多路边店都是气动扳手。我们这大众4s店也是用的气动扳手。可能扭矩调的比较低。 ...

应该是工人懒。我自己都是用力矩扳手规范安装。一个力矩扳手几0快,再不准也比估计的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8.8的螺丝吗?

轮胎螺丝不知道多大,都是专用的,也没标识,

网友:
都是蛮干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轮胎的螺母是反转,也及时开车的时候越开越接紧,所以装的时候带上劲就可以了。。。。 ...

轮胎螺丝是反转的吗?

网友:
路边店补胎,把轮毂都划伤了

网友:
自从有一次春节前找地方补胎,不是加价就是不愿意补。之后基本都在某虎补胎、换胎,某虎至少都用扭力扳手打轮胎螺丝。

网友:
套路多,又有多少人知道标准呢❓?

网友:
暴力维修,安全隐患!

网友:
轮胎螺丝是反转的?一看就是没换过备胎,只是看网上的言论或传言就相信了。

网友:
  很多东西 修坏的 ……

网友:
对于小车轮胎螺丝来说,电动扳手或者气动扳手(风炮)只能用于拆卸螺丝。

网友:
以前大货车全是用气动的,小车千万不能乱用,上完自己想拆都拆不了

网友:
很多维修或搞安装的,都是半吊子,

网友:
吃过亏 随便拧上的 换轮胎时候发现 牙都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