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创见固态U盘128G哪位知道用

楼主(2023-03-14):
创见固态U盘128G哪位知道用什么可以开卡

创见芯片是02-6500   闪存是NW646
这个是配置文件
报错
PRE

网友:
这个是没缓存的,用2246xt的开,或者自己补缓存后用46en的开

网友:
这种还可能是EN版本坏了缓存控制器,然后阉割成xt的,只能用xt的程序去开卡

网友:
得用2246XT的开卡

网友A:
这是移动硬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移动硬盘吗?

是的 用2246XT可以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