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串、并联转换电路

楼主(2023-03-14):
蓄电池串、并联转换电路

某用电设备使用的电压是36V,采用三个12V/7A的蓄电池串联供电,充电采用的是外接DC适配器,想把它改造成白天使用太阳能电池板进行充电,取消外接DC适配器,但现手中可利用的只有一块25W/15V左右的太阳能电池板,那么蓄电池只能改成并联的12V才能进行充电,此时白天需断开36V的用电器,晚上再为其连接供电(即白天用15V太阳能电池板给并联的蓄电池充电,晚上将蓄电池串联成36V给用电器供电),以上是蓄电池串、并联转换的控制电路。
电路中调整电阻W控制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电压超过12V时,继电器吸合,蓄电池串联变成并联,用电设备断开,此时为并联的蓄电池充电;当电压低于12V时,继电器释放,三个12V的蓄电池从并联变成串联,电压输出为36V,为用电设备供电。
电路是否可行(DC升压电路也是另外一种思路)......探讨勿喷!大家是否还有更经典的控制电路供参考.......

网友:
不知道继电器在大电流方面跟MOS相比哪个损耗大,哪个更容易坏,什么优势什么缺点

网友:
就怕继电器触点烧蚀短路……
一路火花带闪电

网友:
我把4块蓄电池改过并联充电串联放电。用一个12v的开关电源充电。电路上面就是手动切换的。做了防呆,不会短路

网友A:
你这电路没有滞回系统,当太阳板电压在12V左右波动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继电器频繁动作。如果用固态继电器到没什么,机械继电器一阵噼噼啪啪乱响,可能不妥,特别是有负荷的情况下,更不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没有滞回系统,当太阳板电压在12V左右波动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继电器频繁动作。如果用固态继电器到 ...

电路中继电器旁边并联的电容,容量在47uf-100uf之间,此电容的作用是消除在12V临界点时继电器的频繁抖动(具有延时释放的动作特性),或者在复合管的基极对地之间增加一个4.7-10uf的电容,也能消除12V临界点抖动,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当然,如果增加一个滞回比较器电路会更好,感谢探讨

楼主(2024-01-04):
1楼帖子图中有错误,现更正,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1楼帖子图中有错误,现更正,抱歉!

常开常闭触点反了吧

网友(2025-03-23):
楼主这个是用的5组常开常闭继电器?一般用的最多也就是4组,还没见过5组的

网友:
电池不均衡度比较大时,放电末端压差较大的情况下,串联变为并联,不会导致电池间电流过大么

网友:
想法是不错的,实际用起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