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晒太阳很热正常吗?

楼主(2023-03-14):
RT

最近整了个15V15W的太阳能电池板,今天测试,放太阳底下晒了半个小时左右,表面很热,比水泥地面热多了,这正常吗?

网友:
很正常,本身太阳能电池片是深色的,吸热效果就比水泥地强,如果同时还有负载,电流也会在电池片中产生热量

网友:
太阳晒热,正常的。

网友:
那么黑的东西晒那么久,不热才奇怪呢。。。。

网友:
太阳能面板热些问题不大,电池要是发热严重就得检修下了:)

网友:
都晒太阳了,不热才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好,温度高了影响发电

网友:
应该遮阴并加风扇降温

网友:
有一定的温度但不是过热就行

网友:
不知专业的不能瞎说

网友:
让太阳能电池不发热是无数科学家的梦想,现在的太阳能电池效率不到30%,剩下的光能还是会变成热量的。

网友A:
越热越好,里面其实就是沙子,和做芯片一样的材料,几百度都没问题。越热越好,里面其实就是沙子,和做芯片一样的材料,几百度都没问题。越热越好,里面其实就是沙子,和做芯片一样的材料,几百度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越热越好,里面其实就是沙子,和做芯片一样的材料,几百度都没问题。越热越好,里面其实就是沙子,和做芯片 ...

不是越热约好,越热效率反而越低。

网友:
温度高了发电效率低。同样是晴天,冬天发电就比夏天功率高,因为冬天温度低。   所以光伏建在西藏等高海拔温度低的地区更合适

网友:
不热还不正常了

网友:
你觉得很热是有多热?这东西本来就是放太阳下用的,保证表面清洁就够了

网友:
发热是正常的,我地处黑龙江东北部,2000W的板子,冬天中午板上的雪都能融化一部分,如果不清扫,慢慢的能化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越热约好,越热效率反而越低。

是这样的,夏天太阳能板效率明显低多了,表现在发电的电压比冬天下降一部分。

网友C:
接上负载放电可以减少光伏板的温升,当然也可以接个风扇水泵打水吹冷它(闲得蛋疼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上负载放电可以减少光伏板的温升,当然也可以接个风扇水泵打水吹冷它(闲得蛋疼的话) ...

太阳能板吸收光能大小固定(W),如果没有负载,所有光能转化为热能(Q=W),如果接了负载,负载得到能量为E,太阳能板上的产生热能减少到Q=W-E,因为能量是守恒的。水冷太阳能板不错,可以利用热能来加热水,同时水泵增加的功率可能可以被太阳能板增加的功率部分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