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德力西熔断器空壳

楼主(2023-03-14):
书接上回,废话几句,说是上午快递到了去取了用积分跟坛友讨来2根t12,马不停蹄简单试下,绝实很好用捏,前不久把换来的手柄其他,早就掏出来改移动式的,苦于没有烙铁头就放一边了,说是这汽车应急启动电源这标的1200A电流,属实吓到我,当初还问了谁一嘴用到T12上怕大电流什么的,现在再一想当时咋那么脑残呢,电流不是由负载决定的嘛。
有请主角,一个德力西的熔断器的空壳
标识

这接口生锈鸟

啪…怕怕…大力出奇迹

3下5/2,分离

铜铝傻傻分不清,铜渡锌,铝渡铜
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
1200A,等下把T12都熔化了

网友:
一般来说安装和接线牢靠的话,出现这个问题的改了比较小

网友:
拆得这么稀碎,楼主还能装起来吗?

网友:
德力西熔断器质量如何?

网友:
熔断器好像家用很少会用吧  这个应该是工厂用的比较多

网友:
三相的,家庭用不到,家用是2P的多。

网友:
这回彻底熔断了

网友:
1200A的T12,怕不怕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
生锈是接触不良过热的原因。

网友A:
如果触片不是紫铜的,那质量也就堪忧了,毕竟标的可是63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触片不是紫铜的,那质量也就堪忧了,毕竟标的可是63A

最后一图,螺丝刀以下都是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图,螺丝刀以下都是铜的

看帖不仔细,哈哈,要是铜的那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种是导轨按装式熔断器座,一般工控柜上用的。

网友:
回炉再造吗

网友:
家庭用不到

网友:
我还有好几个呢,都忘了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