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个VC70D的万用表,开机,数字乱跳

楼主(2023-03-14):
16年买的,一直没开箱,今天开箱发现上上电池开机数字乱跳,给厂家维修部打电话,让换个电池试下,没别的电池,接了个调压电源试了下,正常,就是底数大多数时候不为0。这个电池给别的表用也没问题,有懂的大佬给分析分析。

网友:
拆开把拨档铜箔洗洗

网友:
接触不良? 或者工作电流大?

网友:
你也不发张照片看看?

网友:
换电源开关。。。

网友:
毫伏档,那跳是非常正常的
如果是2v档,跳几个字,也能接受
20v档还跳,那是不正常,肯定有干扰

网友A:
这表子在当年还是很吸引眼球的(按键表)

记得是用9V电池的,这表子内高低压档位要有个磁保持切换的。开机时也要动作一次。
那放久的9V就开不了机了,但放其它普通表子里用的很欢
那个磁保持动作瞬间要70--90mA。(下次有空我用波波测测看动作电流, 我在用的二个都是其它表,也是有磁保持的)

这个表子很烧9V电
所以有人用单节锂电升压9V用,可在这表子上就是跳的很欢,放61E里就很稳定

你改用9V电后再对比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子在当年还是很吸引眼球的(按键表)

记得是用9V电池的,这表子内高低压档位要有个磁保持切换的。开机 ...

现在不但有按键表,还有显示屏更大的彩屏万用表,自从我了解这些按键万用表的操作原理后,不敢再买了。还是老老实实用转盘万用表

楼主:
跳的问题只能发视频。我试了下发附件发现售价是0都有售价,就没发出来。感觉散淡大佬说的对,我明天就改个单锂电池升压试试看。可惜我手上只有18650和笔记本拆的聚合物电芯,装不进电池仓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子在当年还是很吸引眼球的(按键表)

记得是用9V电池的,这表子内高低压档位要有个磁保持切换的。开机 ...

升压供电数字跳,那是因为干扰大。这表的单片机和芯片功能切换输入逻辑端口,走线过长,屏蔽又做得不好,导致抗干扰性不好。有时靠近开关电源都跳。这个表只能说是按键表,自动功能误判大,手动切换后在干扰不严重的环境,优点也不少。。。

网友:
现在500mAh的8.4V锂电便宜得很,比那个升压方案好用得多。。。。干扰又少

网友:
我的胜利万用表开机数字乱跳,换个电源开关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跳的问题只能发视频。我试了下发附件发现售价是0都有售价,就没发出来。感觉散淡大佬说的对,我明天就改个 ...

这表我没用过,当年也想买

说升压供电会跳字是本坛坛友发帖说的。
你可试试,如果是哪就用9V(二节锂电串联就不必用升压了)

好像记得它家类似的按键表还是后期出的是用3V的?
那应该可改二节5号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表我没用过,当年也想买

说升压供电会跳字是本坛坛友发帖说的。

VC70D万用表我用起来觉得很好用,反应快,我不用自动识别功能,测电阻调到电阻档,测电容调到电容档。用的9伏充电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70D万用表我用起来觉得很好用,反应快,我不用自动识别功能,测电阻调到电阻档,测电容调到电容档。用 ...

现在按键表(自动识别档)大量出现?
在国内,它家算鼻祖了
早年我也200元买过它家出的ACV和DCV自动识别档(当年是看中二节7还电池)
可惜新表就刀位接触不良,再也不用了,再也没买过它家的表

网友:
这个表对电池要求高,稍微欠压就乱跳,开机时乱跳。但是这个表测量速度还是可以的,尤其是测量大电容,秒出结果,其他表只有吃灰的份。
还有这个表通断蜂鸣毫无延迟,表笔碰上立即响,查找线路非常爽,表笔在电路板上一扫而过,不要担心蜂鸣延迟而漏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