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9.6伏镍铬手电钻怎样电池方案

楼主(2023-03-14):
如题,是改锂电18650 32650 好还是换镍氢电芯好

网友:
用锂电池3串呀,电压是12.6V,没超多少

网友A:
磷酸铁锂,3.2×3=9.6

网友B:
直接用三节18650改

网友C:
3节18650刚好,直流电机对电压要求没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3节18650刚好,直流电机对电压要求没那么高。

不会烧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三节18650改

那么用12伏镍氢电池充电器能直接冲18650三串的锂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磷酸铁锂,3.2×3=9.6

对  我也想这样说  哈哈哈   那个很火的A132放电很厉害   就是容量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用12伏镍氢电池充电器能直接冲18650三串的锂电吗

锂电池还是用锂电池充电器吧

网友:
先发个图看看吧。质量一般的手电钻没折腾的必要。
仓足够大就3节18650,仓不够大就2节18650塞里面。
充电方法是保护板引出DC充电口。

网友:
简易换电钻的,现在电钻实在太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