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1011和NCP1239可以代换吗?

楼主(2023-03-14):
手里有个明纬的电源坏了。应该是驱动坏了。原电源用的NCP12390D65驱动,但是我没有这个芯片,能不能用NE1011F代换?

1011F的1脚是:在正常运行条件下为PFC控制器供电,这个PFC控制器是芯片本身吗还是什么外围电路?1脚是输出还是输入?

1239的1脚应该是保护:如果该引脚的电压高于或低于故障阈值,则控制器进入故障模式。精确的上拉电流源允许与NTC热敏电阻直接连接。故障检测触发锁存器。

请各位大佬解惑!各位大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楼主:
1239内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