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是什么电芯 是动力电池吗?

楼主(2023-03-14):
网上淘来的旧电池 看不懂型号,电池都很新,没有进水生锈的现象,说电池有电,有很多红色的细的线被剪断了,手上什么仪器设备都没有,实在用不上。准备卖掉。问下电池是什么牌子的?是动力电池吗?

网友A:
国产动力电芯  应该是滑板车类似上面的 看使用年限  如果有好几年了  那就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B:
看标着INR 应该是动力电池 实际上是不是要测下内阻

网友C:
肯定是动力电池,要继续使用,可以测试内阻,选择内阻基本一致的组合使用

网友:
电动车锂电池

网友D:
这个是百维的动力电池,写着放电电流可达6C,不是动力电池达不到6C。

网友E:
国产动力电芯,卖不了什么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百维的动力电池,写着放电电流可达6C,不是动力电池达不到6C。

电池是百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动力电芯  应该是滑板车类似上面的 看使用年限  如果有好几年了  那就没什么价值了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标着INR 应该是动力电池 实际上是不是要测下内阻

谢谢回复,没有仪器测量,也基本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动力电池,要继续使用,可以测试内阻,选择内阻基本一致的组合使用 ...

谢谢回复,没有仪器测量,仪器基本用不上,暂时不想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动力电芯,卖不了什么价钱

3元一个能卖掉吗?现在有些肯定无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元一个能卖掉吗?现在有些肯定无电了

先充满电,测试一下大概的容量和内阻,就好卖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3元一个能卖掉吗?现在有些肯定无电了

不好卖,现在供大于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3元一个能卖掉吗?现在有些肯定无电了

一共多少节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共多少节电芯?

估计是48v10a,4并13串,共52颗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好卖,现在供大于求

3元都只能保本

网友:
都说产量大了价格就能下来,锂电池反过来了

网友:
内阻没有没人买的。